[照明] 拆个LED COB 双光源18650手电DJ1901

楼主(2019-05-05):
工程塑料外壳,TPE软皮。
加厚铝基板led,3W,100流明
铝合金cob,两档调光,最大5W,450流明
2000毫安锂电池,工作时间3到8小时。
有条件的朋友可自行更换大容量18650电池,注意保留保护板。
长宽高:160/40/30毫米,重量180克。
开关位置和尾部强磁,内置挂钩,四档电量显示。

网友:
不知什么价位

网友A:
最主要的是,有些单片机设置功耗墙,我买过一个低配版COB灯珠手电也不可更换电池设计,两分钟降档变成100Hz频闪,没心似升级成松下3400等。要是楼主的没频闪,和类似7136可调线性稳流降档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的是,有些单片机设置功耗墙,我买过一个低配版COB灯珠手电也不可更换电池设计,两分钟降档变成100Hz ...

低亮度 有频闪,高亮度 无,应该是功率控制方式决定的。

网友(2019-07-22):
貌似不错的样子,进电房工作的时候可以用。

网友:
价格呢,最好有磁铁用起来方便。

网友(2020-03-02):
看起来都是三无产品的,没啥太大去别,我也买了个,修车啥的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