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讨论征集】电动工具外壳打磨、抛光、翻新的方法--已有成功案例。

楼主(2019-05-05):
       今年年初,应工具群友的需求,弄了一批二手松下EZ/EY6225、EZ6220的电动螺丝刀;到手后发现整体还不错,偶而有其中一、二支缺少盖板、尾扣,打开看了一下内部,基本无拆无修的九成新,控制板完好、无损,波箱还有油脂,有些干涩。只有一支电机有问题,碳刷磨损了,可以直接换电机或换碳刷。             ------------- 在这儿先不讨论机子内部硬件的问题,只单单谈一下外壳处理,只当是抛砖引玉吧。

--------------本贴无图说明,实际效果可以去闲鱼上看看,只有三个人卖,标签是1:1仿的。不上图的原因很简单,以免有打广告之嫌疑。

         松下EZ/EY6225、EZ6220外壳需要打磨、抛光有三个部位:扭力环、上壳、下壳:
        一、打磨的禁忌:
        1、外壳材料基本为PE、PA、ABS、玻璃纤维,切不可使用普通砂纸打磨;
        2、扭力环与上壳、下壳材质不同,6225、6220材质不同;7410/7411又不一样,7421/7521和7520/7420材质是一样的;
        3、切不可以“先 ”上含渗透、腐蚀性的打磨、抛光膏、剂、水等。
        二、打磨工具选择:
        1、可以考虑使用勇士、艾勒等品牌浸水打磨的砂纸比较好;
        2、砂纸打磨是为了弄平划痕、坑凹等方面的工序,后续应该使用汽车美容产品:波浪海绵、平面海绵、羊毛、平绒、纤维;
        3、手动打磨可以有,平整、抛光、浸出等工序最好使用电动工具来操作。
        三、打磨技巧:
        1、 砂纸选择:800、1200、1500、2000目顺序打磨;打磨到什么程度,需要个人有实际经验。

        2、外壳表面涂层很薄,不能打磨过深,对于坑凹地方可以先填充,再打磨,填充材料不难弄。
        3、打磨、抛光的工具选择很重要,最好是先找个废旧材质练习一下。
        4、最重要的是,打磨顺序一定要注意,等不到抛光时会发现,外壳开裂了;甚至抛光后直接变脆了,严重变形、有色差。
        5、最关键的是,打磨、抛光、浸出要用不同工具,与之配套的有专用液体。
        6、工具选择与技巧:

----------文章开头就说过,只是“抛砖引玉”,方法很多,真实、有效,有实际经验为准-----------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或技巧可以跟贴。

网友:
塑料外壳抛光打磨不好搞吧   我感觉洗刷刷就够了

网友:
工具是用的,不是摆的。没必要花这么多心思翻新外观。使用工具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弄脏工具。

把工具拿来收藏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
洋二目前为止只有一把,不打算再入。
用了砂纸,AB胶,油漆笔,标签打印机。

网友:
我一般是洗洗刷刷消毒处理下有破损的修补下完事

网友:
买卖洋二或收藏有一定必要,个人实用擦洗干净就够了。不然费老大劲整旧如新,用上几次又破相了。

网友:
弄太干净干什么,反正还会脏的。

网友:
还是清理下好些,这看个人了,工具干净整洁,整个使用者的心情也会好些不是。: )

网友A:
神马工具群,求加入

网友:
我觉得最碍眼的还是划痕  划痕处理了稍微一抛光就可以
期待大神们的作品 持续关注

网友B:
实用党不在乎,只有抚摸党才会研究

网友:
哪有工具群  求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马工具群,求加入

微信群比较多。。。。我记得你加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用党不在乎,只有抚摸党才会研究

给你看看处理后的效果,看起来简单,实际操作比较难,我可以弄废了好多外壳。

初磨的外壳:

抛光前的样子:

抛光后的样子:

浸出处理后的样子:

更换标签后的样子:

近距离看看:

网友:
不错 不错的没子弹了 先顶起

网友C:
浸出处理是啥含义 求科普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你看看处理后的效果,看起来简单,实际操作比较难,我可以弄废了好多外壳。

初磨的外壳:

效果很赞了,倒是很适合卖二手的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浸出处理是啥含义 求科普  谢谢

浸出这一词来自漆艺处理的一道工序,可能每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
浸出又称浸取、溶出、湿法分解。最后做最后一道工艺,目的是将前期通过打磨、抛光过程中浸入壳体的特质使用物理+化学方法释出。

做这道工艺,是源自于从我手出转给网友的几支6225、7410外壳,在频繁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发现壳体出现干裂、起皱、返毛,甚至开裂,壳体变脆,经分析还是前期工艺中浸入壳体物质较多,造成化学反应。

这道工艺需要了解前期使用的研磨材料,可以针对做出解析,然后再作出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很赞了,倒是很适合卖二手的学学

卖二手不反对,最怕那些以次充好,恶劣的甚至是泡水垃圾当二手机卖。-----------------------这也是我不写仔细的工艺及研磨材料的原因,我的方法、工艺、材料很普通,原理清楚后,会有人比我做得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信群比较多。。。。我记得你加我的

大神微信多少,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