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量产失败

楼主(2019-05-05):
2246xt优盘主板双贴英特尔单颗128的mlc芯片后量产报错,原来是单颗东芝32的芯片,用的好好的,主板没毛病,是哪里设置不合理吗?
还请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
拆了土狗跳线即可,板子上有标记和线指示位置toggl

网友:
看我的帖子里面有量产工具

网友:
没去toggle跳线啊……这颗粒我才开过

网友:
Intel闪存需要移除Toggle电阻

看到晶振旁边的Toggle画的线没有,沿着这个线找到那颗电阻,拆掉后重新去开卡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