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artcam2008,无法平移视图,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楼主(2019-05-05):
刚刚接触artcam不久,用的是2008版本。
问题1:
之前装的是普通版本,现在换成SP5版本
教程上面说,shift+鼠标中键,或者同时按住鼠标左键和右键,就可以拖动视图
但是在2d界面,无论用那种方式,都没有效果,无法对视图进行拖动。
而3d界面,却可以正常拖动,是哪里没有设置好吗?
望指教!  谢!

问题2:
artcam在编辑刀具路径的时候,如何设置雕刻机X、Y轴的的实际移动速度?
在刀具库里面,可以编辑刀具的进给率和下切速率,这样就能设置Z轴的移动速度。
但是,X、Y轴的移动速度,应该在哪里设置呢?
望高手、大神指教一二!    再谢!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
求高人指教~~

网友(2022-04-03):
刀具进给速度就是xy雕刻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