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儿子的计算器缺笔少画,用电烙铁修复斑马纸(KENKO KK-82MS-5)

楼主(2019-05-05):
儿子的计算器缺笔少画,斑马纸修复记。
这次能修好,运气也占一部分。

这就是儿子用的计算器,
后半部分显示不全,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液晶屏和主板和连接排线导致,计算器大多数采用斑马线,这种东西一般几年后就会出现粘贴脱落的情况。

拆开后盖上的6颗螺丝。

里面很简单,就一个牛屎主板和液晶屏。

仔细看看斑马线。

然后用美文纸粘贴在斑马线上。

用电烙铁,换刀头,这样好加热。

把电烙铁加热到100-150度,来回在美纹纸上加热。

最后上机试试,后面能显示8888看来已经修复了。
这种修复,运气很重要,温度不能太高,以免烫坏斑马纸。

设计者为何不用导电胶做连接,而采用这种斑马纸,
成本上也不贵啊!
用过卡西欧的计算器的坛友,卡西欧也是这种斑马纸吗?

网友:
前段时间看了cnx 991中文版的计算器,咸鱼上有个屏漏液好好屏幕的两个机器,貌似也是这样连线的,不过我觉得我没有那个修复的技术,就没敢下手。

网友:
现在卡西欧计算器都是这种连线了,成本控制。以前好歹厚一些,现在愈来愈薄
德州的相对好一些

网友A:
卡西欧也斑马纸的

网友B:
请问整个屏幕上的字全出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压的太紧?我一个对讲机所有的字都出来了,就是那些不应该出现的字要暗一点一,功能正常,

网友:
时间长一点的计算器,斑马纸就会脱胶,楼主用这种方法能修复真是不错!

网友:
5月1日在家,儿子用的卡西欧也是你这种情况,我拆开一看也是这种材料,动了动,结果缺的更多啦,电烙铁调最底温度,我也没有什么东西隔着,来回走了几次也就显示正常了。

网友:
180-220,200比较折中,当然,烙铁温度也有误差。这个的好处是好配,坏了可以买来斑马纸裁剪,也有专门的热压头,10元左右吧

网友:
我的好几天有这个毛病,但没有修成功过

网友:
买个T形热压头吧,只要几块钱

网友:
不错,学了一招

网友:
我的洗脸柜上那个时钟也是不大显示了,这个专用 的时钟还买不着,,,我也试试这种方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西欧也斑马纸的

这是个问题

网友:
计算器必须上TI,要么就是国产9.9元包邮的就行

网友:
新学了一招,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热压法修理,方向是对的

网友:
家中的一台计算器,也是显示不全,用电熨斗热压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整个屏幕上的字全出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压的太紧?我一个对讲机所有的字都出来了,就是那些不应该 ...

你这个是要用设置来降低对比度或亮度的。

网友:
我有一个手腕血压计,也是这种斑马线的,也是这个毛病,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要用设置来降低对比度或亮度的。

哇!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我马上去找说明书来调节!非常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