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 元作 』拆并测试 “悦邦” 32和弦的 音响 电话机!

楼主(2019-05-05):
『 元作 』拆并测试32和弦的音乐电话机!亲戚家的老者, 电话机故障了 ,找出来个音乐电话机,送过去。
数码老习惯 ,送人之前先拆开看看 ,
这款电话机有些重量 。

带内外屏得。

功能标识。

插口部分 带额外的音频输出口 。

喇叭带阻拦带。

另一枚喇叭 ,做工算不错了 。

控制板构造

有几枚控制芯片

这里还有变压器

屏幕两颗牛屎控制。

楼下继续测试过程。

楼主:
『 元作 』拆并测试32和弦的音乐电话机!排线质量也不错。

测试过程 ,加12V电源 。

测试音乐铃声 ,因为带独立带喇叭 和功放模块,声音很大。

测试各个按键,都正常。

内置32首铃声   ,基本都是当年流行音乐 。

正面显示 ,音响电话

最后测试一下,功耗 ,唱歌的时候 ,0.8W ,如图小夜灯了 。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A:
固定电话一般在家庭都淘汰了,也就单位还在用。

网友:
挺高级那,里面用料不错

网友B:
这么山寨的电话竟然说做工不错?用料不错?我晕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山寨的电话竟然说做工不错?用料不错?我晕掉了

那是因为有更山寨的,不过一个电话需要12V供电也真是少见。

网友:
谢谢分享。黄尚,把它拆下来折腾成电子琴。。。。。

网友:
里面竟然用TDA2822M,正想说拆了做个有源小音箱呢,这电话机竟然送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电话一般在家庭都淘汰了,也就单位还在用。

也有个别老人在用,但是很少了。

网友:
太怀念了。以前家里就是用的这款。设置了语音报号功能后只要电池电量不足就会来电时滴滴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