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X拆解』蓝牙音箱去掉电池直连供电使用

楼主(2019-05-05):
『X拆解』蓝牙音箱去掉电池直连供电使用
好久以前刷单送的垃圾蓝牙音箱,音质能听……给同事玩,突然某天充电充不进去了,可想而知电池坏了
电池冲不进去电

剥皮,没有任何保护板,直接裸奔

板子还是有些料,但不知道是板子不行,还是喇叭不行

板子细节

直接正极飞线至电池正极

放几首歌听听。。没有音腔,声音好空旷。

装上,声音还蛮大的,能听,但是不好听。。。

全文完。。

网友:
直接通过mini USB口正极直极供电,不错

网友:
謝謝分享  发现垃圾垃圾电芯都这样。

网友:
这个音箱外形好特别

网友:
能找一个带保护板的电芯装进去最好,因为这个电芯也当滤波电容用,没装电芯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噪音。

网友:
随便换个电池呗

网友:
倒数2/3/4图,感觉就是一只烘鞋器。。。。。

网友A:
这类小音箱没充电IC,一直插电使用会把电池充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小音箱没充电IC,一直插电使用会把电池充废

本身,也是没有截止功能的,就算加了保护板,本身也是检测不出来是否充满电。。

网友(2021-02-25):
还是用电池方便。

网友(2021-12-06):
不过直接用电源会有干扰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