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荷兰制造的飞利浦中端剃须刀拆解(Philishave HQ482)

楼主(2019-05-05):
这个剃须刀是香港买的,早期产品,当初好像很贵的样子,荷兰原装的,什么双层刀片,提须设计,五分钟应急充电,超薄凹槽型刀网结构等当初觉得挺高大上的功能,因为这几年很久没有关注飞利浦剃须刀了,现在这些功能是不是已经过时也不知道了,另外对于胡须多的人来说,使用飞利浦都是噩梦,一千多块的三头的也用过,根本刮不干净,上午挂完了中午一摸脸一脸胡子茬,飞利浦优点声音小,广告多,跟同事说用的上千块飞利浦好像很有逼格,一般女朋友送给男友也买飞利浦的,不过从使用角度来说飞利浦适合胡须不多,一周才刮一次的人使用,胡子重的就不建议买了。
这些年从飞利浦,博朗,松下,吉利速锋2、3、5都用过,十多年来折腾剃须刀花了不少钱,最近这三四年一直固定在松下了,松下优点刮胡子快,干净,劲头大,缺点声音稍大点。
这款飞利浦的电池已经充不住电了,拆开看看吧,顺便换个电池

做工还不错的,一小时充电,冲插电两用的,注意电源线是博朗的,原来的电源线是圆头的不太好用,所以没有拍照。

双层提须刀片,超薄凹槽刀网,当初这两项功能是飞利浦看家的本领,所谓提须刀片就是旋转的刀片是两层的,第一层根本不带刀头只是提起胡子,后面的刀片再切掉胡须,一般中端档次以上的才是这种结构,在刀网上看到两个三角就是双层的,一个三角是单层的。

剃须刀有点墨绿色,做工非常好,侧面带有橡胶一样的防滑结构。后面带有鬓角修剪小推子。

荷兰制造的,按照现在工资标准,当初很贵的哈

拆机比较简单,拆掉后背一颗螺丝就可以拆出来了,这个绿色是镍氢电池,已经充不住电了,直接焊下来换5号充电电池

整个线路板做工还不错,中规中矩,线路简洁,充电速度比较快,可以一个小时充电,续航半个月左右,充满自停,没有电的情况下可以应急5分钟充电,或者插电直接使用。下面开始换电池:

因为剃须刀已经不怎么用了,所以找个旧的电池换上凑合一下吧,手头还有好多爱老婆但是觉得没有必要了,这个超霸虽然很旧了,但是电池性能依旧完好。原装电池比五号电池短一点,但是飞利浦剃须刀是双焊盘的,所以用外侧焊点刚好装上五号电池的。

焊接比较简单,要用大一点功率的电烙铁,把电池挂一点铁皮,直接稳准狠两三秒就好了,不能长时间加热电池,容易漏液。

终于折腾完了,充电测试完好如初,还可以坚持十年,哈哈,不过改好也是闲置了,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网友:
胡子张飞那样吗?总觉得这样的人,好man

网友:
飞利浦高端的荷兰刀头的用起来很舒服,低端的就没法用了。一直在用松下和飞利浦,这东西还有个磨合过程,结论是一段时间哪种用的时间长,就习惯哪种,分不出好坏。

网友A:
96年的机子,保养的挺好啊!看来楼主是个细心的人。原装电池是松下14300的镍氢电池。市面上看不到。

网友:
楼主土豪啊,上千的刀。还几个。
我络腮胡,一周刮1次/2次。一般先手动开粗,弄短后再电动刮,能省点。便宜刀。

网友:
新乡麦子地隔壁那个庄生产的 排放的污水就交给新乡人民浇地

网友(2020-07-22):
这种飞利浦才是中端机型啊,做工也已经那么完善了,的确是好货

网友(2021-03-16):
引用 网友A:
96年的机子,保养的挺好啊!看来楼主是个细心的人。原装电池是松下14300的镍氢电池。市面上看不到。 ...

怎么看出是96年的呢?  请教

网友:
貌似不能水洗。这种高压充电的,水洗式还是感觉有危险。剃须用水洗的,和干剃区别很大,习惯了没法干剃,不舒服。

网友B(2021-08-20):
这个剃须刀是真的好,我也有一只
2015年的时候, 充不进去电了,只能接上220V电源使用,

大概在2017年,捡到一只电动牙刷, 里面的电池居然跟剃须刀内置电池通用

换上以后焕发青春了,目前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剃须刀是真的好,我也有一只
2015年的时候, 充不进去电了,只能接上220V电源使用,

最近用松下的,发现比飞利浦好用很多,提升了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