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NEWIFI指示灯全部熄灭

楼主(2019-05-05):
前几天它突然罢工了。指示灯全部熄灭。电源正常12.2V。检查电源54229的2脚电源输入端短路。3脚输出正常。开始以为芯片坏了。吹下来检查前面还是短路。重点检查前面的电容和电阻。就这个电容短路了。拆了就正常了。加电看看。又可以用了。

网友A:
这表背光我改成稳压的,亮度恒定。

网友B:
如果有热成像,在通电的情况下,这颗老鼠屎是无所遁形的!楼主需要一台福禄克热成像仪。

网友C:
万用表不错 很别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热成像,在通电的情况下,这颗老鼠屎是无所遁形的!楼主需要一台福禄克热成像仪。 ...

有那个成像仪就可以了。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不错

跟坛里面大神的风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背光我改成稳压的,亮度恒定。

我看看那个帖子。不知道能不能改掉一会就关机。还在修它滴滴就关机。还需要开机。这样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不错 很别致

你也可以拥有。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看那个帖子。不知道能不能改掉一会就关机。还在修它滴滴就关机。还需要开机。这样麻烦 ...

5分钟自动关机,只要修改24C08的参数,(我改成10分钟关机)

先按住RANGE再开机,可以永不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可以拥有。买吧!

刚买了个有理的的   暂时剁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坛里面大神的风买的。

万用表还是ture rms。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分钟自动关机,只要修改24C08的参数,(我改成10分钟关机)

先按住RANGE再开机,可以永不关机。 ...

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