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Sony的4.2v充电器做个木壳平衡充,顺便求教指示灯和温控风扇

楼主(2019-05-05):
之前用垃圾充电器改的3S平衡冲烧冒烟了,拖了很久,导致垃圾手电钻电池充不满电,终于五一假期提起精神再做一套新的平衡冲,外壳用薄的复合木板,主要是方便加工,要配合风扇尺寸。下面开始上图。
4个充电器这样排列,为了尺寸均衡一点,也留一点散热通道。

做好的盒子,是半路上想起来发帖子的,过程就没有了。

拆的一个电磁炉风扇,18V,这里终于派上用场了,支架是热风枪吹热折弯的

摆进去看看

电路板拆掉8字插座和输出线接头

这样两端就形成了通风口,空气可以对流

焊线

焊线,不知道会不会太细,原来一个平衡冲线太粗,傻大笨,这次就用细点的。

开孔加一个8字插座

顶端小木条固定,然后装个洞洞板

插座装好,话说第一次做平衡冲的时候没想到用插座,傻乎乎的做了多个接头,所以线粗了不行,用插座是跟别人学的。

做线了,晒一下端子钳,太贵了,买的时候肉疼好久。

成了,没有3PIN的插座,先留了空位,以后再说。

新论坛之后第一次发帖,比旧论坛好用多了。最后请看到的高手们指点一下指示灯和温控风扇的电路,简单实用的就好,谢谢!

网友A:
这么巧,我也刚做一个5S的,不要外壳,直接装到一个小文具盒里面就行了,我用的是5V1A+ 4056方案,感觉还行,明天上个图。

网友B: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17221&ds=1#tpc
温控用个ntc热敏加个三极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巧,我也刚做一个5S的,不要外壳,直接装到一个小文具盒里面就行了,我用的是5V1A+ 4056方案,感觉还行 ...

还有个13S给电动车用的,发热厉害,所以我要加风扇,但估计这个轻量使用发热不严重,不过加上风扇更保险,能用的更省心吧,后面就是外壳打透气孔,装指示灯、和风扇温控了,慢慢弄,期待你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17221&ds=1#tpc
温控用个ntc热敏加个三极管就行了

多谢热心帮忙,话说之前因为一个技术贴,特意搜过你的帖子看了看,都记得你的ID了。

网友C:
塑料壳拆掉不是更好?

网友D:
图4风扇下面不会是密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4风扇下面不会是密封的吧?

偷懒,还没打孔呢,要打成筛子,现在充小电池不发热,暂时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壳拆掉不是更好?

拆掉要考虑板子之间固定,外壳还是要加,所以还是留着壳子。下次折腾考虑用电动车充电器壳子来改,去掉自带的壳,散热应该也很好。

网友E:
我用电动车充电器壳子做了个6S的,把手上的电池都改出平衡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电动车充电器壳子做了个6S的,把手上的电池都改出平衡口

确实,平衡充才是用锂电池最经济实惠的法子,不用买专业设备和费劲去做匹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17221&ds=1#tpc
温控用个ntc热敏加个三极管就行了

大婶 你电脑还能打开老站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大婶 你电脑还能打开老站不?

目前还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还可以的~

靠!我360浏览器居然打不开了

楼主:
1.5A,之前做过13串充电动车电池,还是发热很严重,充普通小容量电池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