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忍不住又收个表,差点翻车(UNI-T UT33D)

楼主(2019-05-05):
前几天假期逛地摊,见成色好,开价8元,还3,成交。我不缺,没忍住。拆看,炸过,心一抖,再拆看拨盘线,没烧,通电,显示,缺笔画,估计芯片也好。那就花点心思弄弄。估计上家10A档测220Ⅴ了吧。上次2元收个B,补黑后盖,改7.4Ⅴ锂内供电。这回3元收个D,希望下次4元收个E,5元收F。

楼主:
兄弟切磋下,不论高低。都是口袋表。

网友:
哈哈,今天我去地摊看见个58b,没要,表多了都犯愁啊

网友:
这些小表修好了也是吃灰,各种不好用,我闲置下来这种表也是一堆了,正常就用两个优利德4位半

楼主:
可挂鱼上回点血吧。配对笔卖地摊也行,开28元,25出,23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挂鱼上回点血吧。配对笔卖地摊也行,开28元,25出,23考虑。

闲鱼,怕了

网友:
好像是手动量程把10A大电流测试口当成了电压口,结果瞬间冒烟,好点的应该有保险丝。网上好像几十元的自动量程万用表,有些不敢弄电流测试接口,怕当成电压测试。

网友:
尤利德的表全部送人。。。只剩福禄克。。。和几块钳流表

网友:
铜丝不应该焊到旁边的康铜丝上,会影响电流档的精度,应该焊板子上面的焊盘那里

网友(2020-07-09):
这个表,我手里还有很多个,开机不回零,用吹风吹一下就好了!放几天又不回零了!一直找不到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