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手柄

楼主(2019-05-05):
拆个手柄,不知道是什么设备上面用的,大家看看,做工用料还可以,黑把是铝的,上图

网友A:
不认识,好像是个什探头

网友B:
会不会是医疗器械上的电疗一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认识,好像是个什探头

是像个探头,但是里面的两条线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
还以为是游戏手柄...

网友C:
嗯可以做T12手柄了

网友D:
放电用的吧 电线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可以做T12手柄了

支持绝佳的T12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电用的吧 电线接地

对,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医疗器械上的电疗一类的

不太像,前面的头和烙铁头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