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可以并联充电吗?

楼主(2019-05-05):
电瓶可以并联充电吗?

网友:
只要一样,可以并联充电。

网友:
可以并联充电。

网友:
同电压的电瓶都可以并联充放电,只是如果新旧程度不一样,可能造成一个先充满,另一个还在继续充,然后先充满的电池可能过充,对寿命有影响。

网友:
并联就怕有电池自放电大,会把其他电池耗光

网友:
并联充电最好要一致性相当

网友:
可以是可以的。最好是平衡充电。

网友:
一群棒槌在此乱喷,没有保护电路,不要并联充电。
恒压充电,热失控知道不?并联电池,不会自动均流。
12年手电论坛有个家伙,买了16组12V电台镍镉电池组,4并4串给电三轮使用,还沿用铅酸充电器。
不出所料,用了1个月,充电时boom

网友:
电瓶容量相同并联充电没问题,只要充电器带限压限流功能,按给一块蓄电池电流给两个充没事。

建议两个电瓶压差不要太大1v左右就行, 压差2~3v 可以两个电瓶先并联放置两小时 再充电

网友:
我考虑的是同电压的带保护板的锂电池组能用一个充电器冲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