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有的喇叭突然声音变小的原因

楼主(2019-05-05):
开胶了,很难对准粘上,报废了~

网友A:
清理干净,AB胶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理干净,AB胶伺候

磁场对不准了

网友:
磁隙中加垫片,方法是这样操作中不会太省事的如没必要放弃吧

网友:
这种脱胶的喇叭哪怕你能精确对位的粘上都没意思了,主要是磁钢掉下后磁力短路引起的磁力损失太大。

喇叭的组装是磁钢(未充磁)是和前后压板粘合(连前框),装上音圈(连弹簧片)、纸盆和防尘盖后再充磁的。磁钢的磁场本来是在接近闭路(只有音圈这2mm空隙)磁回路中运行,如果磁钢掉下,那磁回路就加大了,磁钢的磁力就会大量输出保持磁回路,这种状况称为磁短路。

网友:
第一步:将软铁对中放好,在圆孔位置均匀放上与圆铁间隙一致的硬纸条,然后粘牢衡铁,待胶牢固后将纸条取出。
第二步:将纸盆边溶解开,拿出纸盆,然后根据音圈的间隙找同厚度的硬纸片,剪成四条窄条,均匀的对称放置在间隙间(最好稍微粘一下,防止错位,还要方便黏好纸盆以后方便取出),将纸盆轻轻放入,并稍微转一下,感觉没有卡滞即可粘牢纸盆边。待胶干以后将纸条取出,稍微压一下纸盆,看是不是有擦边的情况,如果没有,即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