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乐视手机送的,夏新充电宝拆解,更换电池。

楼主(2019-05-05):
有两年了,这个就出去钓鱼的时候给增氧泵充电用,最近感觉电池不耐用了。
拆开看了里面五节电池,我只有5节绿皮的18650 其中4节C4 1节C5,这样混用可以吗?

网友A:
C4C5什么的太差了,楼主应该上C6: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C4C5什么的太差了,楼主应该上C6

我这电池以前抽电子烟剩下的,貌似做充电不是很合适吧,不过也没用啊。

网友B:
楼主是有点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C4C5什么的太差了,楼主应该上C6

我就这么干了。。。。几十节C6改充电宝。。。。。太浪费了

网友:
反正都是并联的,电压充到一致直接并上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有点焊机?

不用点的,用砂轮头打磨一下,焊点很圆润

网友:
这种赠品充电宝,估计性能不会很好。

网友:
凡是看到3个口输出的充电宝,我都理解为山寨产物

网友:
起码里面都是真的电池,不是砂电池。。。

网友:
是不是沙子电池啊,我有个类似的款里面就一节真电池,其余的全是沙子的

网友:
浪费了四节索尼动力啊,一看这种小工字磁芯的充电宝主板就没兴趣了,输出能力只是小弱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