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在建的曾家岩嘉陵江大桥,在国内连续钢桁梁桥中跨度第一

楼主(2019-05-05):
曾家岩嘉陵江大桥为连续钢桁梁桥,全长540米,宽28.5米,公轨两用
上层通汽车,双向6车道;下层为轨道交通9号线

钢桁梁桥简介:(网上搬来的)
钢桁梁桥是将实腹的钢板梁桥按照一定规则空腹化的结构形式,结构整体上为梁的受力方式,即主要承受弯矩和剪力的结构。由制动联结系、桥面、支座及桥墩(桥台)组成。
钢桁梁桥由桁架杆件组成,尽管整体上看钢桁梁桥以受弯和受剪为主,但具体到每根桁架杆件则主要承受轴向力。与实腹梁相比是用稀疏的腹杆代替整体的腹板,从而节省钢材和减轻结构自重,又由于腹杆钢材用量比实腹梁的腹板有所减少,钢桁梁可做成较大高度,从而具有较大的刚度及更大的跨越能力。但是,钢桁梁的杆件和节点较多,构造较为复杂,制造较为费工。

前面部分照片是今年1月拍的

已吊装部分桁架

桁架是用下面的船运来的

对面工程同步进行

施工钢架

去年的洪水淹得挺高

桁架运输船

来个全景

4月初再看,都要合龙了

貌似还差一段桁架了

不过前天(5月3日)已经合龙了,不知道今年底是否能通车

网友A:
桥再多,也不想去江北啊,堵死个仙人板板

网友B:
謝謝分享,以为就叫铁架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桥再多,也不想去江北啊,堵死个仙人板板

嗯嗯,骑车去过几次北滨路,没敢往里面走

网友C:
谢谢分享!还以为是钢索吊桥式结构呢,原来是这样的。。。可能是跨度小,没有这个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还以为是钢索吊桥式结构呢,原来是这样的。。。可能是跨度小,没有这个必要吧。。。 ...

这个貌似因为跨度大,看起来还混合了部分吊桥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以为就叫铁架桥呢

虽然说是铁架的,但这名字也不好听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学习了

不客气,偶也是才认识的

网友E:
路桥专业从业者表示采用这样的结构就是为了在保证下面通航的情况下减少成本。斜拉桥也能一跨过江但是不大好搞上下两层同行,所以钢桁架结构是最优方案。如果下面不走船在中间立一个柱子成本会小很多,也不需要那个像斜拉一样的小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路桥专业从业者表示采用这样的结构就是为了在保证下面通航的情况下减少成本。斜拉桥也能一跨过江但是不大好 ...

嗯,看样子是这样,估计就是这个原因才叫连续钢桁梁桥

网友F:
这个也是下面铁路,上面高速公路的,不过是跨长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也是下面铁路,上面高速公路的,不过是跨长江的

嗯嗯,这个组合看斜拉桥的设计

网友:
谢谢分享。目测没有心中想象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