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调温的深圳白光Bakon 938焊台拆解

楼主(2019-05-05):
深圳白光938,不能调温,一直在349会在348变动,按开关调不动,开关按着也没感觉,看着象是开关问题。
拆开看看,果然,上面的开关按着不通,就拆下开关,没有这么长柄的,这是15的,手上只有12的,就移花接木,
把长柄拆下来换到12的上面,再装上(过程就不表了)。开关可以了,也有5v,然而依然无法调温。跟着开关走线,
是受单片机控制的,不知道是不是程序出问题了?没辙了。装回去,就这样先用着吧,现在配的是大刀头,化锡也快,
拆个大管焊盘也是够的,但不能调温也是鸡肋了。有没大神指点下。

正面看看

顶部的logo

大PP

底部

开壳,大牛占了大部份内部空间

比936的牛大多了,9V的线剪了没用上(出厂就这样?)

大保险

板上肉也多,大单片机

还有一个24c01,里面应该也有程序,旁边一颗TLC1549CP

可控硅7812

358

里面是数码管

这两开关,换是没拆开,插头懒的拆,就拆铜柱,微微张开点,开关就焊下拿出

没撤就合壳上电

继续加热

继续

待机中

待机中。

完~~~

网友A:
那些工具越是旧 越是差 的人技术越是牛NB,像我这种各种工具新嘎嘎的,连TMD一个不检锅的电磁炉都要修半年。技术决定能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工具越是旧 越是差 的人技术越是牛NB,像我这种各种工具新嘎嘎的,连TMD一个不检锅的电磁炉都要修半年 ...

多读下白干的故事。。。一个月,你应该就能修好电磁炉

网友B:
竟然是51单片机的,这个单片机假货宝都能买得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是51单片机的,这个单片机假货宝都能买得到吧

你意思是说买个来换就会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说买个来换就会好了吗

是的,不过要卖家写好程序才行,就是他有这个焊台的程序或者你提供程序给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过要卖家写好程序才行,就是他有这个焊台的程序或者你提供程序给他写 ...

难怪加了座子,方便换...看了下这个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读下白干的故事。。。一个月,你应该就能修好电磁炉

唉,让他换桌子,他不换。太扎眼了

网友(2021-05-29):
很大怀疑这个938是山上山的,又或深圳白光有几个938的版本?

网友:
你不拨下集成块试试

网友:
有编程器的话 把24c01备份一下 再清空试试

网友:
查说明书,估计是生产线上锁了温度。

网友(2022-11-25):
焊台做得不错

网友(2023-06-03):
变压器版的,不错。

网友:
7812是三端稳压块吧。

网友(2024-03-12):
老焊台做工用料真好

网友:
大概率就是轻触键的问题,能正常显示并控制温度,说明单片机没啥问题,可以在网上找一下说明书,看看是不是有温度锁定功能,我个人偏向还是按键问题

网友:
控制灯闪吗?这个温度可以恒温吗?要是温度可以恒温,大概率单片机没坏,有可能是生产线上把温度锁定了,找说明书看看。看看电路板有没有小的轻触按键,不是让外面可以操作的,长时间按一下试试,看看能不能把设置清零。还有个办法就是把存储器拆下来,再换个空白的新的上去

网友:
按住某个键开机输入密码调温。。。

网友(2025-01-12):
这个做工比较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