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e99这个是什么电容?联想Y450显卡供电通病

楼主(2019-05-05):
这个是什么电容?容量是330 电压是多少?99v?
可否用大容量的代替。显卡供电的。

联想Y450通病,装显卡驱动后使用不定时就会瞬间断电,有人说是这个漏电导致的换掉就ok了。换大容量的大电压的可以不?GT240M显卡。

这个电脑经典,速度现在都刚刚的,很好用就是出了这个通病舍不得。

网友:
99V我是不信的,0.99V我信

网友:
找丝印一样的换上就行了

网友:
通电,万用表量一下电容两端电压,选择比这个电压高一点耐压的就行

网友:
估计拆了换成固态的更好,以后更换也方便

网友:
商品名称:贴片钽电容 POSCAP高分子电容 三洋钽聚合物电容
商品型号:2R5TPE330
品 牌:SANYO
封 装:7343
容 量:330uF
电 压:2.5V

第一个e指的是电容电压,对应上图表格,要是担心耐压不对,开机量一下原来的电容两端电压,估计1V左右,使用此2.5V即可

网友A:
钽电容,可以网上查到耐压怎么标的
钽电容耐压用不同的字母来标注,如下:
F 2.5
G 4
L 6.3
A 10
C 16
D 20
E 25
V 35
T 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可以网上查到耐压怎么标的
钽电容耐压用不同的字母来标注,如下:
F 2.5

谢谢,换成小黄豆那种可以不?主要是耐压值不知道难道真的是25v 的么?

网友A:
量到的是平均电压,有的地方,峰值电压比平均电压高。所以要用耐压值高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到的是平均电压,有的地方,峰值电压比平均电压高。所以要用耐压值高的电容 ...

关键的是这个黑色的电容写的是e99 这个就没有搞懂了。这个小e代表25v?99代表什么?

万能的某宝居然还没有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的是这个黑色的电容写的是e99 这个就没有搞懂了。这个小e代表25v?99代表什么?

万能的某宝居然还没 ...

https://blog.csdn.net/xiahailong90/article/details/77007748
这个连接是介绍贴片钽电容的,里边提到了数字代表生产时间,或许99代表第99周出品的。钽电容的参数,最重要的就是容量和耐压值,这2个对上号,就能用,耐压值小了,不行。大了没事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9#detail 淘宝搜330 2.5V电脑主板钽电容,就找到了.买之前你联系客服,也顺便问问那99代表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9#detail 淘宝搜330 2.5V电脑主板钽电容,就找到了.买之 ...

原来大E代表25V  小e代表2.5v,后面的数字客服也不知道

网友B:
显卡周围电压不高,一般不超过3.3v,耐压差不多的钽电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卡周围电压不高,一般不超过3.3v,耐压差不多的钽电容即可

我怎么觉得小黄豆的钽电容质量好些呢这种黑色的质量要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