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假冒amd sempron 2800+ CPU

楼主(2019-05-05):
这是我叔当年买的,我试了一下。发现电压太高了,1.775V

这玩意是假冒的,正品电压1.60v
大家看出问题了没有?

网友:
没看出来,反正现在都进博物馆了

网友:
CPU哪来的假冒的

网友:
这个倒真希望能有假的。

网友:
也不算假冒的吧,顶多就是硬改线超频呗

楼主:
这个是假冒的,倍频不锁,电压高的离谱,1.775V正品才1.60V
06年出现在市场上,国内当时有文章报道,但是作者搞错了。他说是athlon mp 假冒。其实不是。
是用Geode NX,假冒的,

楼主:
这玩意前身是Geode NX 1750,1.4G。
桌面型socket a,L6、L8都是没有切割的,仔细看照片,发现了没有。
L11  进行了修改,改为CCCXX,桌面型默认电压就是1.77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假冒的,倍频不锁,电压高的离谱,1.775V正品才1.60V
06年出现在市场上,国内当时有文章报道,但是作 ...

在下自以为见过玩过的计算机很多了,都没听说过Geode NX...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下自以为见过玩过的计算机很多了,都没听说过Geode NX...

Intel,AMD都针对工控市场和特殊需求的大客户把自家的移动/普通桌面的核心进行二次阉割弄出来奇奇怪怪的型号比如我见过一台瘦客户机居然报的是志强处理器,拆开机器看是BGA焊接在主板上的,看他大小以及没有外挂南北桥,也没有胶水集成北桥的尿性分析这丫很可能是某种阿童木。。。CPU-Z看支持的指令集更像是阿童木而不是志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自以为见过玩过的计算机很多了,都没听说过Geode NX...

Geode NX采用thoroughbred核心,就是athlon k7 低压版。
为amd 为嵌入式低功耗用户提供的产品。非常小众。
2010年asus 推出过一款Eee PC,用的就是这个。配合sis741GX 功耗也不低。
所以有奸商改动后作为sempron卖出

楼主:
注意看L6和L8,奸商改造Geode NX 1750只需要改动L11就是了。

网友:
在K7末期,AMD曾经把库存的die销毁,结果流出,被山寨封装厂弄去,改出来各种奇葩的U,比如巴顿核心的毒龙.........

楼主:
昨晚上做了个手术,切割L11.
从下往上是 CCCXX,桌面型socketA cpu 默认电压 1.775V,太高。
割断第二个,改为 CXCXX,默认电压 1.575V
asus A7n8x 进入cmos,显示1.575V,6.5X 不能启动,7X可以,8X 可以。
7X200=1400@1.575V,asus 偷偷加电压,1.60V左右。
运行半天不会自动断电。之前温度过高自动断电。
跑 chessbenchmarik  1.49

网友:
打标字体和正常的明显不一样

楼主:
昨晚切 L11,全部切断了,修改socket a 插座,
调出了 1.275V   主板自动加压到1.3V  上200*7=1400
确实发热低多了。运行了一阵,显示才 43度,cpu 内部二极管显示 52度。
本来这个u 很鸡肋,这下倒是大变身,比barton 超频到200外频省电多了。

楼主:
昨晚又试了一下,设置为1.225V,实际主板偷加电压,1.25V左右。
能够200*7=1400MHz 运行,Geode NX 1750 默认就是这个频率,不过是  133*10.5 的设置。
这是最低允许电压,再低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下自以为见过玩过的计算机很多了,都没听说过Geode NX...

当年在华强北见过GEODE的U~~1200好像,主频才几百M~是低功耗U~~

感觉这闪龙不是假的吧,标识是贴纸?打印的话很真呀~~应该是工程版本不锁倍频吧

网友A:
搜索了一下GEODE ,这个原来是国民半导体公司给嵌入windows开发的,ATM机、信息终端什么的场合用的。 以前做x86CPU的厂家不少哪,不像现在两巨头瓜分世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在华强北见过GEODE的U~~1200好像,主频才几百M~是低功耗U~~

感觉这闪龙不是假的吧,标识是贴纸?打 ...

假冒的桌面型cpu!
L6和L8 有切割,这是移动型cpu的特性。倍频不锁因为要powernow!,运行时降压降低倍频节能。就L6和L8痕迹而言,是geode nx 1750,只需要改L11调整电压就是了,接口仍是socket a,不用改。
奸商造假也要考虑成本和难度、工作量。
这玩意是低压版Thoroughbred核心,超频能力不错。不过功耗就大了。
geode nx 1750   1400MHz  @1.25V  TDP=25W
而 geode nx 1500,  1000MHz@1.0V  TDP=9W。
论性能,1G的k7 Thoroughbred 比 cyrix media GX性能强得多。
K7毕竟3条乱序执行整数流水线,浮点也是3条线3个数据端口。性能高于 pentium 3。
cyrix media GX  只是pentium 级别水平。
geode nx 1750 卖不动,干脆改成市场上出货量最大的桌面型,赶在K8普及前清货,回笼资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了一下GEODE ,这个原来是国民半导体公司给嵌入windows开发的,ATM机、信息终端什么的场合用的。 以前 ...

你说的是 geode gx 系列,来自于cyrix media GX。属于Pentium级别的东西。
via从ns购买 cyrix 时不包括这一系列,这一系列后来卖给了amd。用于低功耗低性能应用。
用于收银机之类的。
性能太弱,amd 后来用移动版k7 推出geode Nx  系列,其中有socket A 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