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增压泵压力开关触点故障,请指导

楼主(2019-05-05):
家住6楼,水压太小,有时候甚至会断流,在一楼水表位置加装了增压泵,解决了没水用的问题,也许是因为卫生间、厨房两根管分别上楼,引起水压波动,所以增压泵经常会不用水启动,而且是那种间歇性的,在压力开关可以明显看到打火,下图就有时间过长,压力开头处烧毁的图片,该问题不能很好的处理,也是安全上的隐患。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打火的问题?

网友A:
1、改接无触点继电器或者两个单向硅反向并联
2、加装进水单向阀
3、二楼合适位置增加个压力容器储压。

网友:
我有一个,几秒一起动。后来频繁起动泵烧了。拆解进水逆止阀漏了。不能保持压力,频繁起动

网友B:
把电换成固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改接无触点继电器或者两个单向硅反向并联
2、加装进水单向阀
3、二楼合适位置增加个压力容器储压。 ...

加装了单向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换成固态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怎么接线啊,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态继电器怎么接线啊,求指点

两个单向硅反向并联,触点用来短路两个触发极,这就是无触点电子开关。双向硅可以直接用触点控制触发极。固态继电器用触点控制触发极,不过需要个小电源,好处是里面是光电隔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态继电器怎么接线啊,求指点

我觉得搞个储压的更合理,其实就是避开临界点,有没有两个压力点的压力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改接无触点继电器或者两个单向硅反向并联
2、加装进水单向阀
3、二楼合适位置增加个压力容器储压。 ...

两个单向硅反向并联或无触点继电器怎么接线呢?直接并接在这个开关的两根线上面吗,求详细指点。

网友:
我也有个增压泵,用水流开关控制的,也快10年了

楼主:
之前安装新的压力开关时测过,这个压力开关是通过压力控制零线的通、断,达到控制电机启、停的目的,也就是串在零线上的

网友C:
开关上并联一个103的电容试试,另外改成水流开关来控制应该更合理,再者这个开关控制零线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上并联一个103的电容试试,另外改成水流开关来控制应该更合理,再者这个开关控制零线是不对的! ...

之前并过一个电容,效果不佳,不到半年触点就炭化了

楼主:
简单画了个电路图,请大家指导

楼主:
不晓得这样接线是否正确,请大家指教

网友:
在某处加个密封储水罐。一了百了

网友D:
没有储能装置,水泵启动转不了几圈,几乎就是一瞬间压力达到之后压力开关断开,由于没有储能,一丁点的泄露就会导致压力下降很多,然后泵就启动,启动一瞬间压力达到,再断开,断开几秒钟稍微一漏压力下来了再次启动,,如此循环往复,什么开关也扛不住。加个压力储水罐好一些,哪怕是很小的也行。

网友E(2021-08-14):
引用 网友D:
没有储能装置,水泵启动转不了几圈,几乎就是一瞬间压力达到之后压力开关断开,由于没有储能,一丁点的泄露 ...

如果变频的增压泵是不是不用储能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变频的增压泵是不是不用储能装置?

实际使用还是水流开关好,避免无水空转。

网友(2021-09-18):
这种压力开关没用,压差小,1.5-2.2,压力低于1.5启动,压力到了2.2断开,想想有用吗?用水流开关串电接点压力表用,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