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samsweet固态硬盘拆机并求开卡工具

楼主(2019-05-05):
在咸鱼上收了一个固态硬盘,没事也来开卡,结果下了十几个开卡工具,一个也不行,sm2268xt. toshiba的片,型号是th58tv68e2fba89. 短接了电脑上可以认盘,开卡工具认不出芯片,求开卡工具,下面放图,拆机区人多

网友A:
我怎么记得这个开卡需要转接卡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记得这个开卡需要转接卡才行的

我去买个试试

网友B:
要转USB吧  还有 不是还用一个空贴吗 拆都拆了   买多一块 贴上去 反正也是要卡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转USB吧  还有 不是还用一个空贴吗 拆都拆了   买多一块 贴上去 反正也是要卡开了 ...

是用的USB转接板,感觉不像是转接板问题。下的开卡工具,里面找不到闪存型号,估计还是没找到配套的开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