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小鸭牌太阳能混水阀

楼主(2019-05-05):
  大姐家的一个小鸭太阳能的混水阀坏了,估计是一个冬天没有用,水垢把阀芯粘住了,用的时候一使劲,把里面的联接盘扳碎了。她找人拆下来去水暖店没找到配件就买了个新的,旧的给我了。
先看下外表,把前后两张图片合到一张上了,有点挤。

开关扳手上有Logo

拆下开关扳手背面的固定螺丝

取下扳手

底座也一起拆下来了,

拆下装饰罩,下面的那个压紧螺丝的缺口是水暖店的人给弄坏的。

拆下压紧螺丝

阀芯总成的照片记得当时是拍了的,现在找不到了。就只有看拆解开的了,那个黑色的就是碎了的就是联接盘,拔杆拔动联接盘带动阀芯动片。

应该是这样的安装关系

现在这样了,

背面

阀体

阀体里面的样子。

阀芯取出阀体和拔动杆,壳体里面有凸起是转动限位。

阀芯组

拆开才知道这种太阳能用混水阀和一般的不一样,这种是带上水的,也就是开关扳手不抬起来,反向转动就可以让冷热水连通,达到给太阳能上水的作用。

把碎了的联接盘对好,用电烙铁轻微点焊一下,再在断裂处烫入几个订书针,加订书针后忘了拍照,所以看不到了。

用铸工胶灌满,24小时就好了。隐约可以看到点订书针的金属

反面的滑动面还是平整的,上点凡士林,安装。

结果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这买不到这种阀体,这样修一下还挺结实 ,估计还能用个好多年。

                     (End)
                                                                           谢谢观赏!

网友A:
阀芯5到10块钱包邮一个。

网友:
这个也能修好,厉害!
等牙膏in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阀芯5到10块钱包邮一个。

到新疆就不止这个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到新疆就不止这个价了

不会你在新疆住吧?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你在新疆住吧?

偶记得LZ是住在新疆的

网友C:
这都能修,碎了的啊

网友D:
塑料老化了,修好估计也坚持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阀芯5到10块钱包邮一个。

我是新疆的,这个价一般还真买不到,或许有时候能碰上,机会基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记得LZ是住在新疆的

呵呵,是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料老化了,修好估计也坚持不久

应该不是老化,是硬扳碎的,现在的受力体基本就是胶了,塑料就起个定形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都能修,碎了的啊

扔了可惜了,这样还能用,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省下百多大洋了

网友:
手艺不错,家里有你,好 多事情不需要求人还费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