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全汉FSP300-60PLN;电源风扇、CPU风扇不转了,都没死,活得好好的!

楼主(2019-05-05):
工业机,风扇不转了,不报警,没死机。。。。厉害了。活得好好的~~

全汉电源

300W ,简单些。

电容正常

都正常。

台湾省永立双轴承风扇  MGA8012HB-A25; 风扇厂家真多啊。。。

各厂家风扇卡簧、垫片、弹簧都各小有区别。

一般风扇卡死,都是扇叶端的轴承先死。  扇叶内细微灰尘较多。

这个PJT484E 算有料了

洗刷刷

找两个轴承替代。

拆下的旧轴承。

复原。

======================================================================================================================================================

分割线
发现CPU的也不转。。。。。。。。。。。。卡滞

研华工业机,铜散热器,小主板细长。像个大显卡的意思插在转接大板子上。

风扇也不错 R127010BU
EVRFLOW 这个品牌应该也是台湾省的。

三线

质量不错

扇叶内残留,不拆是弄不干净的。

弹簧、卡簧、轴承封盖压圈。

这个薄风扇不错了。

LB11961
单相全波风扇电机驱动器

搜到三洋LB11961
单相全波风扇电机驱动器

糊了。。。。。看来温度不低来着。。。。。。。

麻烦了,轴承还是更小号是

常见大的是8mm直径。

拆解移植。

全新的

安装

复原。

大多灰尘吹掉了

复原

开机正常,看下CPU是7500

完成。

网友:
才几天,扬扬你又要折腾风扇了

网友A:
这些风扇都是台湾的,寿命差点意思。

网友:
下一步应该手绕风扇无刷电机线圈,然后改钕铁硼转子,增加降压调速电路。

网友:
主机功耗不大,主要还是机箱前盖上的风扇工作正常~

网友:
前面两个大风扇能转就行。

网友:
工业机和民用机质量要求是不同的,工业的更可靠

网友:
居然没热死,看来负载不大

网友:
看来散热片很给力

网友B:
谢谢分享。。。。大婶很细致,也我也爱你有耐心。。。。

网友:
是轴承卡死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风扇都是台湾的,寿命差点意思。

也还好,质量不错,灰尘大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大婶很细致,也我也爱你有耐心。。。。

熱心會員  怎么爱什么,有几个坏电源也不会搞。。。  安钛克、全汉、DELL。。。。。。。。。。

网友:
双滚珠轴承不错的风扇了

网友(2019-08-17):
机箱两个前置风扇帮了大忙,正压风道协助散热了。

网友:
Everflow风扇很差的,以前用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