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直流风扇DIY

楼主(2019-05-05):
很快天气就热了,有空在网上买了个24V直流无刷电机改装了一台鸿运扇。
1.找块铝片做了个支架。

2.把控制板的接收头拆出来装到千秋开关的位置。

3.把带开关的编码器改装到风扇原来开关的位置。

4.电机引线接上排线方便以后拆洗,怕电流不够过又接多了两条线。

5.接好线,准备装风叶。

6.安装好的整机。可以遥控开关机和无级调速。

网友A:
效果怎么样?控制板哪里买的?

网友:
这控制板好像是那个坛友的?

网友B:
同问控制板哪有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怎么样?控制板哪里买的?

用12V3A的电源适配器供电,效果和原来的交流电机风量差不多,最高转速才18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控制板哪有买?

原来在数码之家的坛友买的。

网友C:
格力的直流落地扇,12档,5档以下静音,大概是700转、800转、900转、1000转、1100转

第6档给我感觉直接上1600转,声音大,有没有办法降低转速,使得1~8档这样更加匀速?

加电阻电容之类行不行的?指个方向,谢谢

网友D:
给个电机的链接吧.一直想换,但是不知道哪个电机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格力的直流落地扇,12档,5档以下静音,大概是700转、800转、900转、1000转、1100转

第6档给我感觉直接上1 ...

有些直流电机是调频率,有些是调占空比,没办法搞,调速线只有一条,除非是软件高手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电机的链接吧.一直想换,但是不知道哪个电机合适啊.

在某宝搜尼得科外转子直流无刷电机,就得了。

网友E:
给个电机的链接吧.

想换

网友F:
电机好买,关键是控制板,请楼主来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个电机的链接吧.

想换

【Nidec外转子 DC24V 直流无刷电机 自带驱动 双滚珠l轴承 转向 CCW】https://m.tb.cn/h.eXFrihF?sm=3e7c30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TyRNY1zDu4k¥后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好买,关键是控制板,请楼主来个链接

可以遥控的板没有了,可以用这个手动的代替。【6-24V直流无刷调速器 PWM调速 正反转 刹车 配本店多款无刷电机】https://m.tb.cn/h.eXOEvOH?sm=778e93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Jno4Y1zxFqU¥后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个电机的链接吧.

想换

要反转在主控IC旁的R5空位上焊一个上拉电阻10k。电压不要高于15V。

网友:
控制板没装屏幕与遥控接收头,用ne555调速器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Nidec外转子 DC24V 直流无刷电机 自带驱动 双滚珠l轴承 转向 CCW】https://m.tb.cn/h.eXFrihF?sm=3e7c3 ...

OK!!!!谢谢你啦!!!哈...太好啦!!!!

网友:
厉害啊,哈哈,成本应该在5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机好买,关键是控制板,请楼主来个链接

这种直流无刷电机有的是调压控制转速的,输入0-5V调速,三根供电线任意交换两根实现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