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清华同方led灯泡(3W/6000K/E27)

楼主(2019-05-05):
灯衰换下来的 本来都是直接丢 没想到看到品牌我就决定拆拆了

看这个标识不是贴牌的   做电脑的竟然也出灯泡了

做工还可以 灯罩周边灌胶了

外壳已经老化了 一撬就坏了

尾端也拆解  没想到竟然还焊锡了  一般都是夹在灯口的  够良心啊

灯壳属于塑包铝设计  铝用的还不少

仔细看看铝的占比

最后看看驱动  看样子用料也可以

驱动的背面

翘起来电容看看

最后看一看芯片,BP9021

全贴完  感谢观看

网友:
好东西,换几个灯珠可以继续用

网友:
算是比较良心的东西

网友:
都是贴牌的

网友:
清华同方快成大而全了~

网友:
同方居然也产这个,

网友:
早就跟飞利浦有一拼的,不过无频闪的恒流调光电路有良心,好像欧普等有些太便宜的批发供应,外面放几个恒流源灯具,然后里面放满阻容灯具。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用料还不错,但还是不够标准。。。。。

网友:
这灯做工看着不错,隔离恒流源,铝散热,估计LED端工作电流比较大,温度过高,硅胶线都褪色了。

网友:
这灯基本素质还可以,有一定的修复价值

网友:
謝謝分享  没撸松下灯泡,差评。

网友:
清华同方有自己的厂的,生产LED灯具等,厂址在广东鹤山。

网友:
反正这个电脑返修率挺高,在电脑公司的时候返修大于联想+惠普+dell的总数

网友:
你的是后期版本,2013年1月份在京东买的标准版暖光灯,19元一个,压铸铝内翅片散热。

网友:
一般,比山寨好

网友:
应该是散热还不够好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