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器]显示花屏,能显示图片,细节 有一条条竖线

楼主(2019-05-05):
如图显示

显示器的LED供电线一般都是两条, 为什么我这个显示器有6条线是什么线

网友:
老弟  屏烂了都,扔了吧。。。

网友:
屏幕已卒 无维修价值 纯粹练连手倒是可以

正常是每组背光供电2根线  每组又可以是单根也可以是串或者并联 混联
也有可能是其他功用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不过是我的错觉吗 总感觉 先不说像是同一个东西破坏的 俩屏本身的相似度好高  说是同一个屏 位置又对不上

网友A:
色彩异常,很有可能是gamma芯片或者周围参考电阻问题。测试方法是显示一个渐变色条,看看是否只是部分颜色异常。

网友:
感觉是显示器碎了。

楼主:
驱动版, 显示屏没有碎, 一直正常使用没有被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色彩异常,很有可能是gamma芯片或者周围参考电阻问题。测试方法是显示一个渐变色条,看看是否只是部分颜色 ...

屏幕有垂直的竖线,相机拍照看不出来 , 就像是清晰度变低了 ,

楼主:
主控板1.8V供电 5欧左右, 估计是主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