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说好一起到最后,你却悄悄怀了孕。终于找到最近网不好用的原因了

楼主(2019-05-05):
发现网络不好用元凶 偷偷大肚子了 谁的种说!

拆开路由看看 硅脂乙肝 跨查下来干硅脂上新的 跟ab胶那么结实

高压电容已挂 换节能灯拆机的

网友A:
请问电容表是DIY的吗?在哪买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容表是DIY的吗?在哪买的配件?

深水宝买的套装散件 自己焊接 含壳子

网友:
这是累了想休息~

网友B:
怀孕了还能工作的啊?不是直接歇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孕了还能工作的啊?不是直接歇菜吗

不是的 在我家具体表现为 看网络盒子电视时候 看着看着就卡一下 或者卡住 或者无台 播一下就好 有时候手机什么的连接慢 或连不上 我笔记本连着网 电视开着 我只要断开笔记本的网 电视就卡住 就很奇怪的现象

网友C:
都是你对它太“粗暴”,要对它温柔体贴,也不至于说翻脸就翻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你对它太“粗暴”,要对它温柔体贴,也不至于说翻脸就翻脸呀。

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
哈哈,我也是小白呀,把“胎”打掉就好了。

网友:
电容先放电,这个提示“”好“”,我赶紧拉出自己的也写上,免得到时后悔来不及。

网友:
那个换上的也够凄惨了,"二奶"

网友:
你这个仪器,叫啥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在我家具体表现为 看网络盒子电视时候 看着看着就卡一下 或者卡住 或者无台 播一下就好 有时候手 ...

电源输出电压低了,主设备就各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怀孕了还能工作的啊?不是直接歇菜吗

高压明显有两个电容啦

网友D:
更换的电容也不太好了,

网友E:
换个路由器吧,这么差的路由器早该换了

网友F:
电容先放电——可以加个 TVS 保护芯片,双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先放电——可以加个 TVS 保护芯片,双保险。

不懂tvs是啥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路由器吧,这么差的路由器早该换了

能用就行了 日常就是看电视耍手机 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换的电容也不太好了,

没关系 坏了再换 高压电容就是esr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