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PAB-1502稳压电源配置+请教。

楼主(2019-05-05):
翻出一稳压模块和工频变压器,变压器大致数据:双10V+双21V(双线并绕0.6mm漆包线),铁芯对应功率约80W。

将原来的变压器换下

找一废弃的电路板,拆除元器件后,搭了个上下铺

电原理图。主电源桥整流用的是1N5401

钢锯条推出整流滤波部分(蓝色线为裁掉部分)

开始是将走线全部都扎在一起,看起来美观,但实际应用还是有点儿串扰,无奈费二回事儿,分开绑扎。

完成。但是测试时发现有问题,为什么电流输出才这么大一点儿呢?求大神指教!

楼主:
大神们!还没放完假呢?请帮忙看看,为何输出电流这么大点儿?谢谢!

网友A:
0.4欧有引入723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0.4欧有引入723吗

错了,稳压小板上的0.22并个0.几的大功率电阻看看是不电流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稳压小板上的0.22并个0.几的大功率电阻看看是不电流采样

电流、电压指示实际上就是两个7106芯片的电压表组成,两块电路由一组电源整流滤波供电(与主电源共地);经电位计调节,一个检测的是高电压(接主输出),一个检测的是低电压(接0.4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电压指示实际上就是两个7106芯片的电压表组成,两块电路由一组电源整流滤波供电(与主电源共地) ...

你查小板0.22两端接至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小板0.22两端接至哪里

调整管的发射极。

网友:
我以前也用1723外加大功率三极管做了一个5V/3A电源电路,现在单芯片的电路多了,效果比这个还有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整管的发射极。

没接723引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没接723引脚吗

是不D923性能不好0.22变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不D923性能不好0.22变值

最大电流时量0.22电压和大管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电流时量0.22电压和大管电压值

8.9Ω负载情况下:
输出0.26A,Uce=24.6V;输出1.93A,Uce=3.1V。
有可能是变压器的问题吗?

网友B:
负载电阻多大都没有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阻多大都没有说清楚。

图表上不是很清楚吗?一是14Ω,一是8.9Ω

网友:
引用 楼主:
8.9Ω负载情况下:
输出0.26A,Uce=24.6V;输出1.93A,Uce=3.1V。
有可能是变压器的问题吗?

嘿嘿你没摸摸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