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也做一个“灯泡大法”

楼主(2019-05-05):
之前手里啥都有就差灯泡,不好买,刚好看见坛友有卖60W,灯泡大法就诞生了。没有电线,用的音响线。

这个飞利浦灯炮有点奇怪,盒子上写的120V,灯泡上写的220V?

网友A:
维修利器值得拥有,不过再过几年这种灯泡恐怕就再也见不到了

网友B:
灯泡没有,卤碘钨灯能用不?100W的

网友C:
这灯泡,多少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利器值得拥有,不过再过几年这种灯泡恐怕就再也见不到了

是的 淘宝有,不过得买很多才包邮,不然就得到一些小卖部才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泡没有,卤碘钨灯能用不?100W的

不好意思,这个我不也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灯泡,多少W的

60W 飞利浦的老货,上面好像刷的荧光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泡没有,卤碘钨灯能用不?100W的

应该可以,灯泡的作用是给整个线路限流,电源内部短路时不会冲击到太多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泡没有,卤碘钨灯能用不?100W的

钨丝灯都可以的,弄一段电炉丝都行(这个安全隐患大,只是做个例如)。
是利用钨丝冷态电阻小,大电流发热后电阻变大的特性来做限流,防炸开关管。
如果接在其后级的电源无故障,空载电流小,钨丝不发热,电阻不大,影响后级电源的工作。
如果后级的电源有短路故障,钨丝发热电阻立马变大,把电流给限下来,防止故障扩大。

网友D:
线路图啊!怎么不上

网友E:
维修电器、电源的好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路图啊!怎么不上

线路图  太简单了等我手画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维修电器、电源的好工具

是的便宜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利器值得拥有,不过再过几年这种灯泡恐怕就再也见不到了

怎么见不到。到农村集市很容易买的。我现在弄一大堆灯泡。25 60 100 200都有  很便宜的2 元一个

楼主:
灯泡大法的电路很简单,就是几个开关加上灯泡。

网友F(2020-03-11):
引用 楼主:
灯泡大法的电路很简单,就是几个开关加上灯泡。

L输入后面的长方形是电压表吗?就一根线怎么能量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泡没有,卤碘钨灯能用不?100W的

卤钨灯的灯丝工作温度更高,热态电阻上升比例更大,应该效果更好
但是灯丝可能升温较慢,恐怕响应时间会长一点,来不来得及保护还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L输入后面的长方形是电压表吗?就一根线怎么能量出电压是多少。

保险丝,图标是一个长方形,内部一条长波浪线

网友:
之前做可调电源的时候,特地去买了一个90W的  在本地的小店里买,一开始不知道原理,看图是串在测试电路前的,后来才明白是一旦自己的可调电源短路,左边火线接入经过灯泡---右边就会变成闭路相当于成零线,形成回路灯泡就亮了,此时断开电源电路就可以保护,如果不亮就说明可调电源正常,很方便的一个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