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小功率开关电源ic选型分析

楼主(2019-05-05):
开关电源它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功率级和控制级,功率级的主要任务是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及要求,选择不同的拓扑结构,同时兼顾半导体元件考虑设计成本;控制级的主要任务则是根据电路电信号选择合适的控制方式,目前的开关电源以PWM控制方式居多,选择开关电源ic不仅仅要考虑满足电路性能的要求及可靠性,还要考虑它的体积、重量、延长电池寿命及成本等问题下面给出一些选择基本原则以及推荐。
①采用LDO的最佳条件:当要求输出电压中纹波、噪声特别小的场合,输入输出电压差不大,输出电流不大于100mA时采用微功耗、低压差(LDO)线性稳压器是最合适的,适合大多数便携式产品应用。
②需负电源时尽量采用电荷泵:便携式仪器中往往需要负电源,由于所需电流不大,采用电荷泵IC组成电压反转电路最为简单,若要求噪声小或要求输出稳压时,可采用带LDO线性稳压器的电荷泵IC
③不要追求高精度、功能全的最新器件:开关电源ic的精度一般为±2%~±4%,精度高的可达±0.5%~±1%,要根据电路的要求选择合适的精度,这样可降低生产成本。功能较全的器件价格较高,所以无需关闭电源功能的或产品中无微处理器(μP)或微控制器(μC)的则无需选择带关闭电源功能或输出电源工作状态信号的器件,这样不仅可降低成本,并且尺寸更小。
④不要“大马拉小车”:开关电源ic最主要的三个参数是,输入电压VIN、输出电压Vo及最大输出电流Iomax。根据产品的工作电流来选择:较合适的是工作电流最大值为电源IC最大输出电流Iomax7090%
5V开关电源ic方案上推荐典型的超低待机功耗准谐振原边反馈交直流转换器制IC,例如:开关电源芯片PN8368

PN8368集成超低待机功耗准谐振原边控制器及650V高雪崩能力智能功率MOSFET,用于高性能、外围元器件精简的充电器、适配器和内置电源。PN8368为原边反馈工作模式,可省略光耦和TL431。内置高压启动电路,可实现芯片空载损耗(230VAC)小于30mW
在恒压模式,采用准谐振与多模式技术提高效率并消除音频噪声,使得系统满足6级能效标准,可调输出线补偿功能能使系统获得较好的负载调整率;在恒流模式,输出电流和功率可通过CS脚的RCS电阻进行调节。该芯片提供了极为全面的智能保护功能,包含逐周期过流保护、过压保护、开环保护、过温保护、输出短路保护和CS/短路保护等。
PN8368开关电源ic产品特性
■内置650V高雪崩能力智能功率MOSFET
■内置高压启动电路,小于30mW空载损耗(230VAC
■采用准谐振与多模式技术提高效率,满足6级能效标准
■全电压输入范围±5%CC/CV精度
■原边反馈可省光耦和TL431
■恒压、恒流、输出线补偿外部可调
■无需额外补偿电容
■无音频噪声
■智能保护功能
过温保护 (OTP)
—VDD欠压&过压保护 (UVLO&OVP)
逐周期过流保护 (OCP)
—CS/短路保护 (CS O/SP
开环保护 (OLP)

网友:
认真学习提高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