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改装怪兽充电板为18650锂电2充电功率:12V2A,达到了惊人的24W,相当于QC3.0

楼主(2019-05-05):
2充电功率:12V2A,达到了惊人的24W,相当于QC3.0

网友:
我以前做的品胜3节串联改三洋3500也可以,充电用内置2.5A限流的12V电源适配器,加直流口转风扇口的自制转接线,保护板发了个两面都带芯片的没装进去,最后换回原来的保护板加均衡头。

网友:
锂电池充电电流太大对电池不是很好,另外电压下降的也快。尤其是旧电池。

网友:
最好是多放几节电池一起冲?

网友:
多放几节充会好点吧。放一颗充电流也太大了,24W不算损耗电池端充电电流有5A啦。一颗电池发热会很厉害。

网友:
不同容量的18650并联在一起,用TP4056充电板,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2019-06-16):
这是废物利用啊 我才入了两个

网友:
这电路板破解了吗?

网友A:
那个天线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天线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呢?

应该是温度探头

网友:
你这才两安???用12v能达到三安多。。。

网友:
电池端电流不小啊,平均6安多?

网友(2019-10-31):
电池弹片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