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松下RQ-CW05拆解加油更换皮带

楼主(2019-05-05):
       儿时的记忆一晃又15年了,那天突然看到了贴吧里有人发的松下下RQ-CW05随身听,一下子又勾起了我的回忆,记得自己也有一部,翻箱倒柜终于找了出来,满满的岁月痕迹,拿到手里外壳稍许发黄,但是机子还很好,当时记得是150元买的,在15年前150元也不少了,那会还是学生攒了很长时间悄悄买的,现在貌似价格翻了好几倍,全新的貌似比较值钱,原来一直爱护有加,上电池后不转了,皮带这么多年早已老化,闲暇时拆开打理一下,清清灰加加油下图是拆解图片供大家参考。
绿色的本体

机器是无螺丝卡扣式连接的,用三角拆机翘片很容易拆开机子后盖

拆皮带时候需要把pcb的紧固螺丝拆掉,注意用合适的p头防止划伤螺丝.我有强迫症,差不多一族可以忽略此步骤

毛刷清理中

在上神器除尘胶,别说还真好用

灰尘一干二净,,接下来该上油了,塑料齿轮专用硅脂、轴承润滑油用牙签一点一点的涂,别涂太多够用就行,每个转动的轴体我都上的液态的轴承油(我用的是电脑风扇轴承油),齿轮部分都上了透明塑料润滑硅脂

由于皮带还未买回来,所以还未安装,给大家一个拆解参考

网友:
好像除灰尘的主要成分是水和海藻胶,然后有硼砂等金属离子导电。用可塑橡皮也不错,残留比水晶泥少。

网友:
松下什么时候出过这么简单的随身听了?这个像山寨货

楼主:
想当年的街机!04年左右的产物内部电路相对简单一些,但音质是立体声的!做工和细节之处都很不错

网友A:
这种老机器的皮带还能买到?

网友:
虽然机器不是好高级版本,但是承载的记忆值得这么用心去呵护,楼主这个小保养感觉不像强迫症,而是体现搞技术的那种严谨!强迫症的好像格外强调对称直角那些哈!

网友:
咋感觉是 山上的呢?

网友:
中学时代的记忆

网友:
这个的确是正品,台湾生产的,我也有一个橙色的。大学同学送我的,价格应该是150左右。

网友:
以前刚看到这款随身听时还以为是山寨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机器的皮带还能买到?

某宝上有,寿命如何就难说了。不过这种皮带没啥特别要求,一般也没问题

网友:
当时这机子买的人不少,我都还存了一个学期的钱买了一部蓝色透明的,
主要是便宜,省电。而且带自动换面,还有立体声,加上质量也还可以,性价比就很高了。

网友:
松下也出这样的东西呀

网友(2020-02-21):
@楼主  楼主,我看了你的松下CW05拆解帖,我想问下,我的机器总感觉转速慢,歌速慢,是不是机器里边灰太多或者该上油了? 我的机器是2002年大三时买的。18年了。

网友B:
楼主,你好,皮带在哪买的,什么型号的,能分享下吗

网友C(2020-04-09):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皮带在哪买的,什么型号的,能分享下吗

我的RQ-CR55,机芯结构和电路板跟楼主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RQ-CR55,机芯结构和电路板跟楼主的差不多。

是的,看起来布局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RQ-CR55,机芯结构和电路板跟楼主的差不多。

你这个皮带看起有点粗了,音质应该也差不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皮带看起有点粗了,音质应该也差不多吧!

电机原小皮带老化断了,找一个光驱托盘电机皮带换上了,勉强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原小皮带老化断了,找一个光驱托盘电机皮带换上了,勉强能用。

刚刚我发布了两款松下磁带随身听的对比拆解,机芯应该和这两款一样的,只是多了收音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