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早市淘的烟雾报警器 GST JTY-GF-GST104

楼主(2019-05-05):
今天早市现淘的,还热乎,没拆过类似的东西,少废话上图:

外观

指示灯

烟雾可以通过的铁网。

背面接线。

可以旋转取下接线底座。

接线底座特写。

传感器参数。

侧面卡扣固定,没有螺丝。

卡扣很紧,差点弄坏了。

指示灯导光柱。

对应的电路板上的贴片指示灯。

传感器的罩子取下来,插上去的直接就能拔下来。

应该是暗室,也不知道学名烟雾在这里汇集然后被下面光电传感器检测。

光电传感器部分,感觉和鼠标的光栅滚轮部分很像,发射端和接收端成一定角度没有烟雾不触发,
有烟雾在暗室里汇集会一定程度反射发射端的光线到接收端触发报警。

拧下固定电路板的四颗螺丝。

螺丝端内有铜螺柱和外部电极相连,同时起到固定和导电的作用。

电路板板背面全貌。

元件特写。

供电24V。 上次淘的佳能打印机24V电源正好用上,固定螺丝孔找到一个地端,
可是用正极触碰其余三个固定螺丝孔指示灯没反应,看到有个VCC标注的孔,正极电源接上去指示灯亮起,常亮不闪烁。
用一根香点着了让烟雾飘到传感器上指示灯没有任何变化,是坏了吗?四个螺丝孔是怎么接线的?电路板上的带标注的几个
小孔是什么含义?能外接一个简单的声音报警电路么?希望有高手解答一下。
谢谢观赏!

网友:
看着不错,蛮复杂的

网友A:
烟浓度不够吧,一般不会坏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烟浓度不够吧,一般不会坏的感觉

如果感应到了灯会闪烁吗?能否改成声音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感应到了灯会闪烁吗?能否改成声音报警?

我也没用过,应该可以改吧,,检测下那其余两个信号在浓烟下有没变化即可,浓烟可以拿手遮光等类似的方式来模拟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感应到了灯会闪烁吗?能否改成声音报警?

感应到了直接消防喇叭报警了 有自动灭火的就开始喷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应到了直接消防喇叭报警了 有自动灭火的就开始喷水

按你的说法 这个玩意应该有无线发射信号的功能,估计那板子一大块金属罩的里面就是高频信号部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你的说法 这个玩意应该有无线发射信号的功能,估计那板子一大块金属罩的里面就是高频信号部分吧 ...

联动功能需要和控制柜连接并配合~

网友D(2020-09-09):
几元钱又捡到大便宜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元钱又捡到大便宜了,哈哈

闲置吃灰了,完全不会用啊,准备弄个米家的全家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