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手里有个奇葩的闪存颗粒 TSOP48封装的

楼主(2019-05-05):
手里有个奇葩的闪存颗粒,型号如下图.
颗粒好坏不知,因为是TSOP48封装的。手里只有BGA152/132/136闪存用的测试架

网友A:
记得js开头的不是正片

网友B:
32GB的3D颗粒,3281可以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js开头的不是正片

TSOP48封装的英特尔统一开头不都是JS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GB的3D颗粒,3281可以贴

大哥,你有看清楚照片中的型号嘛?这是 48B的 不是32B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有看清楚照片中的型号嘛?这是 48B的 不是32B的啊

48B是后打的标,当48GBTLC用。实际是就是32GB的MLC。 29F32B2ALCMG2

网友C:
3267 3268都可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67 3268都可以搞

关键是我手里没有这种主控板,我能有什么办法

网友D:
这是B0KB吧,与L06B是一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B0KB吧,与L06B是一种东西.

这就不知道了,只知道芯片丝印旁边有一个很小的字。写的是RC09。芯片背面的丝印是GMTL06B20180320

楼主:
手里没有TSOP闪存用的测试架,至于这3颗闪存颗粒。谁要送谁,不知道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Intel的3d nand没有tsop封装的,妥妥黑片了,看闪存ID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