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升级换下的建兴mSATA SSD改装高速U盘

楼主(2019-05-05):
之前笔记本换下的Lite-on LMT-32L3M SSD太小了。
买了个壳子改装成u盘用。

1、换下的mstat ssd

2、所有配件

3、板子

4、装上ssd,装上螺丝

5、尺寸正好,外壳开的精度很高

6、装上之后,尾部也是正好的尺寸。不多不少。

7、头部也正好。

8、装上前后挡板

9、大概看下尺寸吧

10、跑个分。这成绩算不上好,但普通u盘绝对比不上。
中间选的是3G的不是默认的1G。
某些坑爹的u盘,前1G很快,后面就乌龟一般的速度了。

11、IOPS。

12、完毕。高速u盘一枚。

网友A:
速度不错 这个盒子几钱? 就是体积略大的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错 这个盒子几钱? 就是体积略大的U盘

四十大洋,不便宜。
体积确实比普通u盘大。可以看下图9

网友:
我拿64g 120g msata 当u盘用就乎

网友:
盒子不盘贵

网友B:
你好,主板和壳子在哪里买的?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主板和壳子在哪里买的?有链接吗

某宝一大堆。搜mstat硬盘盒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十大洋,不便宜。
体积确实比普通u盘大。可以看下图9

直接买32G的U盘不行吗?

网友:
就是个不用线的移动硬盘。

网友:
总是觉得放包里不小心USB头子就断掉了。好虚~~~

网友:
USB看着太脆弱啦。

网友C:
不如直接买32G的SLC3.0优盘。读写比你这快多了。普通的都有100多读写。好点的300多的读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如直接买32G的SLC3.0优盘。读写比你这快多了。普通的都有100多读写。好点的300多的读写。 ...

32G的slc不会很便宜

网友:
担心头子掉得可以买插线的.

网友:
我以为是把SSD的闪存拆下来装到U盘主控板上。

网友:
这个真的很好的,我有线的没线的两种都有,都是装的256的ssd,840evo,速度真不是盖的,U盘里面也就发现闪迪的cz880能追上吧(可能也有别的但是没用过),要体积小可以M.2口的ssd转U盘,会窄很多的。

网友(2019-06-07):
前几天,淘了一块2242创见的256固态盘,淘了一个TYpe-A的盒子,组装了一块移动固态硬盘。在电脑认成是本地磁盘。做成启动盘+数据盘,还不错。速度在2.0下发挥不出来,在3.0下就明显了。

网友:
容量对比移动硬盘没优势;
体积对比普通U盘没优势

网友:
一条sata转USB3.0线只要15块,把SSD当优盘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