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音响没有声音!请教该怎么修?

楼主(2019-05-05):
今天接到个音响!这东西以前没有研究过!!两眼摸黑啊!!看看这个板子该测量哪里!现在排除扬声器故障!正常供电!这个需要测量哪里?还需要哪些地方的图?我在拍!帮忙看下!!真的不懂这东西

楼主:
补下!上面那个光线不好

楼主:
4558p   8-4脚只有11v的电压

网友A:
采用干扰注入法。用手握着一支金属尖头的金属体,如螺丝刀,镊子等,从后级往前级的各个输入端触碰,正常情况下,喇叭会有交流声,越往前级,交流声越大。如果交流声消失或者减小,说明该级有问题。

网友B:
哈哈,有示波器好找到问题,看看前级输出有没有,有就查功放,不过我也没修过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有示波器好找到问题,看看前级输出有没有,有就查功放,不过我也没修过这玩意 ...

没有修过!也没有示波器!看见只有用楼上大神方法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修过!也没有示波器!看见只有用楼上大神方法啦

哈哈,老师傅都那么干,温总是可是老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干扰注入法。用手握着一支金属尖头的金属体,如螺丝刀,镊子等,从后级往前级的各个输入端触碰,正常情 ...

这都怎么算一级!怎么确定碰哪里

网友:
TDA7377和4558是常用的芯片,电路图也好找。

网友C:
网上查TDA7377的数据手册,找到电源/地/输入/输出,先测电源供电有没有,如果有,用手拿导体碰触输入端,听喇叭有没有喀啦喀啦的声音,有的话就是前面有问题,没有就是功放部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查TDA7377的数据手册,找到电源/地/输入/输出,先测电源供电有没有,如果有,用手拿导体碰触输入端,听 ...

好的!谢谢啦!

网友D:
查功放块 运放块的供电 正常就输入干扰测试  注意耦合电容和电源滤波在使用时间较长的设备里容易老化行成软故障

数据手册一大堆  照着原理图挨个找虽然费力 但也是能找到的
再说实在修不好 网上这种板子20-50块的一堆呢买回来改也一样 不过广场舞音箱 还是换电瓶的多一些 也换过插卡板 比修简单 好来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功放块 运放块的供电 正常就输入干扰测试  注意耦合电容和电源滤波在使用时间较长的设备里容易老化行成软 ...

已经排除故障啦!应该是虚焊!刚才查电路时候!拆了几个电阻和电容!刚才按照温总的方法!7377有干扰声音!我就又把内存卡插上啦!发现竟然好啦

楼主:
这两天也不知道是自己的运气好还是倒霉。本来想修坏电源。昨天稀里糊涂的就给修好啦。今天音响。也是这个样子。没有查出来哪里毛病,就是拆几个电阻电容。然后莫名其妙的好啦。

网友E:
误打误撞修好了?好多年前我地摊收了个风枪也是这样修好了,拆装一遍就好了,过了好多年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误打误撞修好了?好多年前我地摊收了个风枪也是这样修好了,拆装一遍就好了,过了好多年还在用 ...

怎么做到主题 和精华都没有  数码7段 加 1万的M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做到主题 和精华都没有  数码7段 加 1万的M币??、

老站发的帖这里不显示而已,精华倒是没有,主题也不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站发的帖这里不显示而已,精华倒是没有,主题也不少了

难怪啦!也不知道啥时间能攒m币换22合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怪啦!也不知道啥时间能攒m币换22合一

只能发帖等棒棒糖加M了,早几年前没限制的时候还能通过回复优惠购刷M,我的22in1就是那时候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