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nas传输到电脑千兆网卡问题

楼主(2019-05-05):
路由器到nas网线连接,路由器到电脑网线连接,nas网络传输到电脑通过网络,是不是路由器也要1000兆的,我电脑和nas(电脑刷的系统)和路由器都是百兆的,这里电脑是不是都要pci-e升级到千兆?有什么好的性价比支持5g的路由器或者网件(我的光猫都是路由和猫一体机,所以买来千兆路由器不可以拨号吗?那路由器就是交换机了?)

网友:
光纤接入才行。

光纤 到 路由器 再到电脑(千兆网卡)才行

网友A:
现在全千兆路由器也不贵,随便买个大牌子就行,正常来说原有的路由猫可以继续使用,设置里更改一下工作方式就行

网友:
千兆不是必备,根据实际需求而定。

网友B:
光猫改桥接  千兆路由器拨号  电脑和nas网卡都改千兆 内网传输速度 就上来了  所有连接的网线换成超五类的

网友C:
有的光猫后面只有一个千兆口,给千兆交换机或者路由,你设备也是千兆的才能跑上速度

网友D:
你要是只是局域网共享的拨号的路由可以是百兆的,但是必须加一级千兆交换机,当然接上的设备都要是千兆网卡才行。

网友:
电信200M宽带,自己买的千兆猫,千兆企业级路由器,电脑网卡全部都是千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全千兆路由器也不贵,随便买个大牌子就行,正常来说原有的路由猫可以继续使用,设置里更改一下工作方式 ...

不会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改桥接  千兆路由器拨号  电脑和nas网卡都改千兆 内网传输速度 就上来了  所有连接的网线换成超五类的 ...

不会改桥接呀

网友:
上面几个是不是那啥有问题。
这个LAN侧最好全部千兆,不然你速度起不来
WAN侧千兆没意义。除非你的带宽大于100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只是局域网共享的拨号的路由可以是百兆的,但是必须加一级千兆交换机,当然接上的设备都要是千兆网卡 ...

问题是都要经过百兆路由器,千兆交换机难道不经路由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光猫后面只有一个千兆口,给千兆交换机或者路由,你设备也是千兆的才能跑上速度 ...

猫有个千兆口,然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改桥接  千兆路由器拨号  电脑和nas网卡都改千兆 内网传输速度 就上来了  所有连接的网线换成超五类的 ...

我家光猫路由一体机 无法改成其他设备拨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都要经过百兆路由器,千兆交换机难道不经路由器吗

内部传输数据不经过路由的,只有上网才经过路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光猫路由一体机 无法改成其他设备拨号的

百度你家光猫的超级密码

网友:
路由器、弱电盒里的集线器、网线、电脑有线接口全部要升级到千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