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丰田威驰生锈松垮的电瓶压板处置

楼主(2019-05-05):
节后一早上班到单位,就有女同事求帮忙加玻璃水。真牛,只要能开什么都不管。也是近十年的老司机了,连哪里加个玻璃水都不知道。

丰田的威驰,手动档的。我单位有好多女司机开手动的

玻璃水水壶的盖子丢失了,上方的卡扣太松。肯定在某次保养维修时掉了

帮她加完玻璃水后,顺便帮她看看其它油液的情况。发现电瓶压板都没锁紧

看来是换电瓶小了点,三维小于原本的尺寸。钩好后手拉了一下,还有这么大余地。原本的螺纹锁不上了

两头也生锈了,拆回办公室处理一下

拆下塑料卡扣,这样才能全部处理到

用防锈底漆处理两端打磨的部分

扔空调外机上晾干,味道挺大的。

找两个大点的螺母垫高

这下能锁紧压实电瓶

放下机盖撑杆,发现我同事这车够牛了,没有撑过机盖也翘着。高端啊——隐形撑杆!!!

网友:
开手动挡事故率比自动挡小,特别是起步的时候,

网友A:
对女同事要求不能太高

网友B:
隐形支杆  这个可以申请专利了  有点意思

网友:
好熟悉的发动机

网友:
看来之前的维护水平太差了

网友:
很正常,我老婆除了会看看跑多快了,还有没有油,别的都不知道,人家照样天天开着上下班

网友:
你们到底是不是同事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女同事要求不能太高

赞同,对于我还有一点。就是简单好修

网友C(2019-10-16):
引用 网友B:
隐形支杆  这个可以申请专利了  有点意思

说明丰田这小日本车还是薄皮。。。。虽然转轴锈住了,如果重的话还是会掉下来的,实在是太轻了。。。。。。。。。我的舱盖,重的很,小点力的女生估计都抬不起来。虽然是国产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明丰田这小日本车还是薄皮。。。。虽然转轴锈住了,如果重的话还是会掉下来的,实在是太轻了。。。。。 ...

重!老君威重不,刹都刹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老君威重不,刹都刹不住

可以用脚刹的啊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老君威重不,刹都刹不住

再不行脸刹

网友E(2020-04-10):
替女同事加水,修车,还要开车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替女同事加水,修车,还要开车不?

禁止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