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三星固件 K9OMGY8S7M/K90MGY8S7M

楼主(2019-05-05):
一块SSD坏了,拆开看看,2258加BGA316的黑片,闪存ID如下

查了下,原来是三棒子的K9OMGY8S7M/K90MGY8S7M,O还是0,我也不认识,反正都是它。
查遍了全网,都是没固件,帖子也都是求固件的,固件据说因为利益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没有流出。
花了一天时间,辗转于各大国外网站以及著名的毛子网站,得到了某品牌固件升级程序,提取了里面的ISP2258.bin替换到Q0917A版本,并修改了相应的参数。开卡成功。

老电脑PCI 1X转接的sata3,渣速度跑个分,见笑了。

现将整合好的软件分享给大家,理论上三星的BGA316都可以开,自己修改F的参数即可。
软件存在一个小bug,AUTO是自己选不到F的,需要手动选择,毕竟是自己修改参数的产物。

有这个F的,可以做SSD了,不用纠结于慢速的U盘或者放着吃灰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我的版型和你一样,但是是2258H,用你的工具卡在reset CPU、、、、求解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版型和你一样,但是是2258H,用你的工具卡在reset CPU、、、、求解  。

缓存大小型号选对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缓存大小型号选对没

绝对正确,颗粒是单位弄来的三星送测品,绝对正片,板子臭鱼买的,刚好是2Gb=256MB。。。

网友:
这个闪存不掉速??

网友:
这个厉害大发了

网友:
除了ISP可以提取替换之外,还可以提取FLASHID.bin、和MP.bin来替换

以前我就是这么提取创见的246EN固件来解决问题的

现在很多固件都是厂家自己开发或定制的,不是公版的。例如威刚的

网友:
某品牌固件升级程序? 是什么品牌啊?

网友B:
6666666,感谢楼主分享。不过这个颗粒的256G,感觉速度是不是没开超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6666666,感谢楼主分享。不过这个颗粒的256G,感觉速度是不是没开超频啊?

你想开超频从别的工具里面提取,就是那个什么你们想要的三星那个帖子的。。。。我见过里面貌似有ddr300还是400的配置。。。

网友:
K9UMGB8S7A的颗粒能用这个软件吗?怎么改参数呢?

网友:
真是高手呀,请问在哪些网站能查询到呢,谢谢了,已经收藏,继续更贴

网友:
我想问问就是怎样才知道哪个芯片是好的……

网友:
感谢大佬的分享啊

网友:
能開成功都是大神啦

网友:
非常需要这个开卡工具啊 不然自己的颗粒就要吃灰了

网友C:
楼主你确定这是你自己改的参数?怎么和在U盘量产网上下载的Q0612A版本里参数一模一样.....那可是19年1月就已经流出来的版本啊,大家可以对比看看,如果确实如此不用下载了,免得浪费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确定这是你自己改的参数?怎么和在U盘量产网上下载的Q0612A版本里参数一模一样.....那可是19年1月就已 ...

看固件日期,量产网的开不了卡。楼主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