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暴力拆真空抽气泵

楼主(2019-05-05):
真空抽气泵,用了几个冬天,不启动了。全部胶死,螺丝都没,暴力拆开看看

不测了,因为壳坏了

网友:
电机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串励电机如果是铜线,转动很活的话,可以做一个24V小电磨工具。

网友:
这种不需要磁铁的电机不错

网友:
这种上万转吧?而且是间隔工作时间,不好应用。

网友:
线圈的线比较粗,目测铝线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