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天火SF-X6手电筒拆解和改造,废话较多

楼主(2019-05-05):
五一逛淘宝看到的,这个手电特价卖13块,我不太喜欢买山寨筒,做工垃圾,大量使用一次性工艺,灯珠通常是冷白的,不过看宣传图上外表还不错,所以就当是丢了13块,买个来拆拆看。

店铺里宣传如图,按照寨筒一贯的尿性,我猜测灯珠是国产XPE,电池虚标,功率虚标,空心仓,还有惨不忍睹的氧化工艺。

两天后东西到手,一个纸盒子,摇起来里面空荡荡的,感觉东西很少。

打开后,东西就随便堆着,没有缓冲,标配是一个手电、一根充电线、说明书、保修卡。

打开小盒子,手电用气泡纸包着,氧化工艺尚可,但明显看得出灯头和筒身的反光不同,估计是分批做的,批次之间工艺不一样。

然后.....什么鬼?宣传图上明明写着是变焦筒啊!怎么变成光杯的了?盒子上贴的标签也确实是SF-X6的,不过我也懒得去问客服,反正是拿来拆的,无所谓。灯珠是国产仿CREE XPE封装,为啥是国产?这个灯珠的荧光粉溢出了,核心以外的果冻也变黄了,进口灯珠不会有这种情况。不过就算是荧光粉工艺很好的,也不一定是CREE灯珠,要综合来看。

尾部,开关和充电接口

前面镜片是塑料的,还没用就有不少划痕了。

灯珠色温偏高,而且高低档都有频闪,这个就很蛋疼了,通常高亮档是直驱,没有pwm调制,这个筒不知为啥高亮也是pwm。

那么开拆,由于灯头部分无法拧开,怀疑是打胶或者压进去的,所以从尾部开关下手,刚好有个小缺口,一点点撬,尾部塑料堵头就出来了,看到电路,充电和驱动部分,板子上似乎还标有L2,难道是可以驱动第二个灯?等下试试把板子上空的元件凑齐。

接下来要拆灯珠,我以为灯头是用胶水的,所以用烤箱150℃烤了一会儿,结果胶没开光杯被烤化了,说明光杯是塑料的。后来发现其实只要用长镊子伸进去就可以把电路仓给拧出来,晕死,白白报废一个光杯,不过没事,这种东西我有的是。顺带一提,灯头其实没有防水措施,镜片部分没有胶圈,水很容易进去。

灯珠下面只有鼻屎那么点硅脂,真是省事。但是这电路仓居然是实心的...小惊喜。

融化的光杯,已经报废了。

电池居然是索尼的,不带保护板,但是经测试已经严重老化,内阻巨大,0.5A放电只能放出400mAh,这电池没法用了。

驱动电路,经补齐缺少的元件,发现L2没啥用,点不亮灯,可能开关也要单独接一个,懒得折腾了,放弃。驱动部分为单片机驱动三极管直驱,通过那俩并联的1Ω电阻限流,调光换挡就是改变pwm脉宽,最简单低成本的驱动方案。

测试工作电流,高亮档400mA左右,低亮档120mA左右。

接下来是试图给拼回去,首先是灯珠,我不喜欢冷白,所以找了颗中性白的换上,色温大概4000K,我也不知道这啥牌子的,貌似是进口的,飞利浦或欧司朗的,封装和XPE接近,能替换。

电池也要换掉,我手头不少手电上淘汰下来的旧电池,容量衰退但总体性能还行,塞个进去凑合,这个电池是三星的,容量2000左右。

光杯和镜片换成铝合金和玻璃的,装回去,因为限位圈不是完全适配新灯珠,稍微有点装歪了,不过反正是玩玩的,歪点无所谓。

焊上电路,最后测试一下,光斑还行,没有特别歪。

塞回尾部堵头,完工~~~

网友:
总之就是买了就上当

网友A:
我收10元以下包邮的电筒,一般都是看在里面的18650,一般情况下,都有1200以上, 你这个电池只有几百,基本没有什么价值了。

网友B:
其实定焦的也不错,外壳一层散热应该比较好的,最高端的手电有一体仓灯杯系统。拉动套筒的调焦手电散热比灯杯差点,散热最差的是内变焦带一档一档的机械调焦手电,移动里面的灯珠位置实现泛光聚光,但是外壳三层不利于散热,而且导线容易断裂需要加强折点部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价位还可以。

网友:
对变焦的手电没兴趣

网友:
写的很详细,看来平时没少撸手电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收10元以下包邮的电筒,一般都是看在里面的18650,一般情况下,都有1200以上, 你这个电池只有几百,基本 ...

我测试过了,如果是0.2A放电,可以放到1200,但高亮档是0.4A左右,这个电流下没多少容量,总之就是老化严重,内阻太大了。这筒子折腾了我三天,确实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定焦的也不错,外壳一层散热应该比较好的,最高端的手电有一体仓灯杯系统。拉动套筒的调焦手电散热比灯 ...

你说得对,我不喜欢变焦的,结构复杂散热还不好,这筒变成光杯的也算歪打正着,搞不懂怎么回事。

网友:
光杯咋就熔化了呢

网友C:
广告词太搞笑了,我想老板的脸皮一定比城墙还厚

网友:
其实就是买外壳赠配件

网友:
看了盒子上的字才知道,原来这三个牌子是一家,这几家店铺的活动都参加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试过了,如果是0.2A放电,可以放到1200,但高亮档是0.4A左右,这个电流下没多少容量,总之就是老化严 ...

按理说,0.4A也不算什么大电流啊,这样都承受不起的话,这电池质量就挺马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广告词太搞笑了,我想老板的脸皮一定比城墙还厚

这年头脸皮不厚赚不到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0.4A也不算什么大电流啊,这样都承受不起的话,这电池质量就挺马虎了 ...

就是老化了,内阻变得很大,估计是清库存。

网友D(2019-06-05):
外观看着还不错,13块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观看着还不错,13块还可以~

谢谢加分,13块玩玩可以,体积太大,比一般的18650筒都粗,拿来改的话就是要足够闲,发帖给坛友参考,免得其他人也踩坑里。

网友:
这劲费的。。唉。。猪肉做成鲍鱼的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