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世界上最小的USB-HUB 一扩4 microUSB输入 附3D打印文件

楼主(2019-05-05):
不知何时萌发想做一个USB-HUB的心愿...

于是开始了...

PCB是这样的,很早以前PCB打板还很贵时候做的.....
主控IC 采用了FE8.1
晶振用了库存料 12M 22PF,不然可以换常用3225封装的
一颗0402  2.7K电阻
一颗1206 2A保险丝
2颗 10UF  0603电容
还有一颗电解电容 220uF的

板子上没太大空间放大电容,于是刚好有空间焊接了一个DIP电解电容。
焊接好成品如上。

画了一个3D魔心外壳,眼尖的人肯定已经发现了结构的问题....比如厚的U盘无法插入等...

装进去的样子,还可以。

和一元硬币的对比

高度和一元硬币对比

正面和一元硬币对比。
想起某商家,厚度比1元还好薄....

插入U盘测试下,挺不错的,速度也没有拉低多少。芯片还是可以的....

最后放几张测速对比的图吧.
原生电脑USB口和经过HUB USB口速度对比(注意!测试仅供参考!

用普通的U盘测速,额?经过HUB的速度反而更高?看来我电脑前置机箱USB线垃圾啊啊.....

换一个自己USB 移动固态硬盘试试,这个区别比较大了,看来经过HUB的速度略低于原USB口,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
之前买的USB转固态,可能是因为固态容量大 总是拷贝文件掉盘,后来换了一个USB转固态 TYPE-C的那种就好了。

喜欢的欢迎砸M币~

网友:
插厚的u口就玩完了

网友:
这体积,好疯狂

网友A:
三角洲3D打印机打出来的??
精度非常不错啊,介绍下调整经验

网友B:
个人感觉这货的后面那个小接口换成 Type-C的也许会更好,正反通用不怕损坏

网友:
更关心打印机啥样的

网友:
放在4个面上不更好

网友:
可惜是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洲3D打印机打出来的??
精度非常不错啊,介绍下调整经验

这个是极光尔沃 A8打印的 现在精度不行了 售后更......配件更别说... 毕竟买了打印机后上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这货的后面那个小接口换成 Type-C的也许会更好,正反通用不怕损坏 ...

哈哈 很早做的 一直没时间发,现在再搞的话肯定会用TYPE-C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很早做的 一直没时间发,现在再搞的话肯定会用TYPE-C

那你发一个 Type-C的USB输入,输出要USB3.0的。我电脑画不了这种的电路板

网友:
这是受限于手头的元件封装吧,
不然应该还可以做到更小的体积,
(PCB跟后盖平行,元件都用表贴,USB_IN在侧面)

网友:
B不是写的小就是小写的

网友:
3D打印的效果不错,最近没玩3D打印了,玩什么都很耗时间啊

网友:
这个很小可随身携带非常好

楼主:
这个IC还可以,用了一年了。

网友:
3.0制作好的预定1个,到时候私信我

网友:
3D打印牛逼了

网友:
虽然小 挨着插两个设备就插不进了

网友:
只能同时插两个设备,还不如做成3个插座留出足够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