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华丽的变身,手台电池Impres功能加成记录

楼主(2019-05-05):
话说前几天拆了一颗坏掉的摩托罗拉对讲机的智能电池,获得一组疑似故障的电池芯
和一块impres智能电池管理单元电路
细节请参见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005
故障电池接上充电器就是红灯狂闪,拒绝充电

经过研究,发现电池虽然报错被拒绝充电,但是,里面的管理单元似乎是好的
拆出来检查也没有发现异常
于是决定好好利用一下这个管理单元,看看能不能给自己的设备DIY一块支持Impres功能的智能电池出来
这是拟改造的对象,XTS5000对讲机的电池,这是买的所谓国产电池,用仿制外壳加电池芯自己拼装的产品
话说做工可不敢恭维,边上有毛刺,尺寸有误差,不过能用
话说那个标签,上面写锂电,下面写镍镉,到底这是什么电池???虽然知道里面是锂电池

和原装电池对比一下,原装的NNTN6034锂电池,
7.4V 4150mAh是容量最大的型号,支持Impres功能
要知道,全新的原装电池,价钱相当相当贵啊,而且,国内还没有
因为XTS5000就不对国内销售

自制的电池就是2节电池芯加一个保护板组成的,只能提供一个电源,这谁都会
这种电池和充电器/对讲机间完全没有数据交换,只能支持尾部插口充电
更不能用摩托罗拉的原装充电器充电
装到对讲机上,虽然可以用,但是无法显示电量,只有到没电时才有低电压提示
这么好的机器,不用智能电池实在荒废了它的功能
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动手DIY做一块支持Impres的智能电池出来

说干就干,先拆国产电池
沿外壳的缝隙将外壳分开,露出里面的电池芯
这个电池用了2块软包装聚合物电池,容量未知,不过看体积
估计容量能有5000mAh左右
外壳看起来是黑色的工程塑料,但是强度和原装电池相比明显偏低,
上手有一种软软的感觉,肯定不如原装电池结实

尾部用胶封固了一个充电接口,那个充电触点板完全就是摆设,没用
将胶全部挖掉,暴露清楚

把电池芯拆出来,原来的保护板,拆掉!
7.4V的双节保护板,可以留作它用

将拆机的Impres电池管理单元拿出来,这是智能电池的关键

用柔性电路板将电池芯包裹起来
发现居然契合度相当好!
用胶水将柔性线路板粘在电池外面

装进盒子试试,完全没有问题,几乎就是应该这样设计似的
丝毫不用担心尺寸不合,下定决心,开干

用导线先把电池和管理单元连好,管理单元现在上电了

正好,元件都集中在电池的一面,引线端,都集中在另一面
对于这样一个歪打误撞的巧合,我非常满意

测试输出电压,7.81V,输出正常

用导线将尾部接口和管理单元连接,按接线定义一一连接
毕竟要用原装充电器充电的

将电池装好,留一根数据线接口,用来对电池进行调试

下面是重头戏,光换电池芯是没有用的,原来的电池已经锁死了
必须通过更改电池内部的数据将电池解锁才能用
接上电脑,修改电池内部数据,去除故障模式,这样电池才能被充电器所接纳

解锁后的电池,虽然解锁了,但是是否成功,需要上机才能知道
准备盖上盖子

先上对讲机,开机,成功
进入电池管理,不错不错,成功识别为智能电池
但是,因为电池还没有经过校准,所以没法显示电量和容量

对讲机能够识别,说明成功了一半
下面上充电器试试,完美,不再闪烁死亡红灯了,
取而代之的是维护模式的橙色灯!
为什么会用土制接头接电池呢,因为这个充电器并不是XTS5000的充电器
不过,Impres的充电器都一样,都可以给智能电池充电

下面,就是漫长的等待了,Impres充电器对电池的维护需要好几个小时
尤其是大容量的电池,需要经历放电-充电的过程,以便采集电池容量信息
现在,电池正在进行放电,一个大约5000mAh的电池,就算1A放电也得放5小时啊
用热像仪看看,充电器的左下角负载电阻那里明显在发热

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绿灯了,表明充电结束
维护模式完成!

迫不及待的装上对讲机试试
非常完美,电量,容量,充电次数,完美识别
而且容量和估计的差不多,真是5000mAh
应该说,这可是最大容量的Impres电池了,绝对的乌鸡变凤凰
本次改造,完全成功

和原装电池对比一下,要说,这个国产外壳,一定是仿制的是镍系电池

做出了圆柱型电池芯的外形,和锂电池的平面完全不一致
虽然比较粗糙,但是它现在已经有一颗强大的内心了,去支持XTS5000好好工作吧

伟大领袖还教导我们说: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业余无线电工作不能放松
下次再通联,再也不用担心对讲机电量不足了,时刻可以知晓电池状态
不过,5000mAH的大容量,足够用很长很长时间了

完,谢谢观赏

网友:
掐指一算,楼主脱发有点严重。

网友:
谢谢分享,很不错,不明觉厉

网友:
摩机就是傻大黑粗啊,皮带受不了,所以只能看看了

网友:
这电池管理不错,很少看见这种带柔性板的

网友:
掐指一算,楼主脱发有点严重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啊?莫非类似手机的杂牌锂电池拆下来焊接到原装锂电池的电路板里面去摇身一变为原装锂电池吗

网友:
电池这么解锁的?

网友:
电池解锁技术活!

网友(2019-06-09):
CQ CQ CQ,求芯片解锁方法,手里也有几块moto p8668手台电池。图片看不清,是用美信的编辑器读取DS2433数据改写后重新写入?还是直接读取未锁死的电池数据后写入IC?

网友(2020-03-25):
手艺不错!电池如何解锁的?谢谢!

网友(2020-10-07):
大哥,牛人啊,智能电池软件哪里有下载呢?

网友A:
软件介绍一下呗.看起来是232转4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介绍一下呗.看起来是232转485?

你可真会看?!
明显是电脑USB转TTL,也就是相当于低电平232,TTL再经过二极管由三线制改双线制。

网友(2020-12-08):
电池是通过什么工具解锁的呢?

网友(2021-08-23):
这个充电转接怎么做的,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2021-10-19):
电池咋解锁的?

网友(2021-12-05):
楼主能不能科普一下电池解锁的方法?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