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2003系统自带的"备份工具"如何使用?

楼主(2019-05-05):
各路高手,今天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一台win2003的服务器,硬盘坏了,以前用系统自带的“ntbackup.exe”备份了系统,文件名为2003.bkf,现在我怎么把这个备份恢复到新的硬盘中,谢谢了!

网友:
看你怎么备份的
如果只备份了文件,估计没意义了,因为很多东西都没有备份出来
如果全局备份了,可以用ntbackup.exe倒回去

网友:
意思是原来的系统包括配置全部丢失了,就留个备份?
重新装个系统再还原备份呗,对于NT5一般都是Ghost备份方便。
而且很多东西未必合先在需求,不如重新配置,不如乘机升级2008.

楼主:
备份是全盘备份,现在恢复出来了,但是系统也启动不了,差几个关健性的文件,看来这个备份工具,真心不靠谱啊!

网友:
2003我都是用ghost备份的,恢复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