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怀旧便携计算机系列1:CASIO PB-700 拆和修

楼主(2019-05-05):
【背景】
最近一段时间痴迷中古计算机(还真是计算机, 不是计算器 Pocket Computer...), 网上前前后后淘了不下几十台, 各种成色, 各种型号, 拆拆洗洗拼拼凑凑, 居然被我整出几台功能完好的机器.
今天出场的是 CASIO 于 1983 推出的内置BASIC解释器的便携式计算机 PB-700.

【系列链接】
【怀旧计算器】【一】 拆 SHARP EL-230
【怀旧便携计算机】【一】 CASIO PB-700 拆和修
【怀旧便携计算机】【二】 CASIO FA-10 拆和修
【怀旧便携计算机】【三】 CASIO FA-10 配件
【怀旧便携计算机】【四】 SHARP PC-1500 拆和修

【正文】
先上一张图片镇楼!
由于年代久远, 3个修复的机器中2台的液晶已经发褐发淡.

拆开, 摊平, 主机用4节5号电池, 另外右上角的红黑线是备用电池3V的电源线.
(这飞线... 真是卡西欧么)

双CPU, 主板自带4k RAM(正面3个, 背面还有一个), 通过外扩扩展卡 可以另外增加 4K x3 =12K, 总计可达 16K

主板拆出:

主板另一面
(值得说明的是, 外壳内部都有大面积的铜箔, 图片右上角还能看到一点, 可以看出抗干扰方面做的尝试)

三组焊盘上印刷了碳, 作为扩展连接口, 通过斑马条和扩展卡连接 (后面有扩展卡拆解)

上盖清除灰尘, 按键洗洗干净
(由于蜂鸣器嵌入了上盖中, 要分离上盖, 必须先把蜂鸣器2根线焊下来)

整个上盖横截面 依次由 [上盖] + [按键] + [橡胶帽] + [屏蔽层] + [上导电薄膜] + [隔离膜] + [PCB]

上橡胶帽(学名未知)

纯铜屏蔽层

上层导电薄膜

隔离膜

拧上按键PCB

其中一台的故障: 缺线

原因就是液晶驱动板到液晶之间的斑马纸接触不良, 一般热压一下就好, 但是这个斑马纸过于奇葩, 并且提起来发现还不止一处有问题

由于有几台主板损坏的, 直接把其他的液晶总成换来最方便

基本上这个机器修是不大好修了, 一是维修资料少的可怜, 芯片手册几乎找不到, 另外就算有资料, 也没有备件. 所以基本是几台凑一台了.

所以, 这个RAM模块, 着实是多了好些个, 拆个看看

拿下不锈钢锁定盖, 里面的盖子就掉下来了, 取下2颗螺丝

正面

背面

一共 1K x4 = 4K
这个芯片也挺怪异, 一边的引脚没用到, 直接切了, 而主板上的还留着

主机拆解到这... 下期预告: FA-10; 敬请期待!

楼主:
PS: 拆了几台日本产 CASIO 和 国内组装 NANHO 南和的 PB-700, 发现除了面上的商标不一样, 内部的元件都一样, 做工上日本进口的也没有明显的优点(这线都是人工焊的), 所以个人认为收藏使用都没有区别.

网友A:
看正面跟夏普PC1500很像,看意思这种应该更高级些吧,支持外存卡,那种配磁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正面跟夏普PC1500很像,看意思这种应该更高级些吧,支持外存卡,那种配磁带机 ...

跟PC-1500差不多, PC-1500也可以装扩展卡, 也有磁带机

网友:
折腾老机子也有乐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PS: 拆了几台日本产 CASIO 和 国内组装 NANHO 南和的 PB-700, 发现除了面上的商标不一样, 内部的元件都一样 ...

我家有台NANHO 的PC1500  ,当年就是日本进口散件组装的。肯定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PC-1500差不多, PC-1500也可以装扩展卡, 也有磁带机

内存卡貌似触点不多啊。撑死算14条腿感觉跟那8088电脑上那直插的4164啥的内存脚数差不多了

网友:
感觉现在的卡西欧堕落了啊,没有再搞计算机这类前沿的的些东西了

网友:
有点意思,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老机子里面挺复杂的啊

网友:
科普一下,这机器 能用来干嘛

网友:
这么多啊,求赠送

网友:
猛地一看,布线有点像地形图,

网友:
看到了科技发展的历史痕迹,前进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网友:
里面的芯片有日立的LOGO

网友(2020-09-04):
不说还以为是PDA了,那么复杂的电路设计

网友:
楼主我买了一台pb700没有扩展ram,方便转让几个吗?

网友(2023-09-27):
结构复杂的计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