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在工地36v交流电,怎么变成220的?

楼主(2019-05-05):
充电太麻烦了,36v转5v2400ah的usb插座,手机充电跳屏,使用一段时间就坏了,有些小风扇剃须刀都不用了!如果变成220就方便多了!

楼主:
求大神帮忙指点

网友:
36V工频变压器接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去买1个300W的输入是220V输出是36V的变压器,36V接36V交流电,220V端输出的就是交流电220V。

网友:
我也不是很会,不过我在想可不可以在进线端加4个二极管? 就变成36V的直流了~~

网友A:
逆变器...

话说买个好点的36V-5V就行了,你那个是典型的便宜货,不坏才是怪呢

网友:
交流电可以直接用220v转36v的变压器反过来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变器...

没什么好的啊

楼主:
逆变器和稳压变压器有什么区别吗?那个使用稳定长久呢

网友:
插座换掉。。。。先把AC整流成DC,再使用DC 60v转 DC 5v

网友:
电动车用的借电器(输出DC5伏)如果非要220交流就用36伏线圈变压器反用(注意功率匹配)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用交流36v供电得到5V充手机的话,买个整流-dc_dc模块效率更高一些。为了220v交流还是用图中的逆变器吧

网友:
铁芯变压器,220变36V或双18V的,反接。仅仅手机、剃须刀充电用20W足矣,20元左右。

网友:
可以做的方法多了,就看你有没有查询

网友B:
如果只考虑充手机,可以找一只靠谱的电动车DC-DC转换器即可(36V以上转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考虑充手机,可以找一只靠谱的电动车DC-DC转换器即可(36V以上转5V)。 ...

这工地可能是交流电,

网友:
4楼正解,简单省事!

网友C:
36v 看电流  如果只是充电 无所谓 如果要用别的 最好用变压器  逆变器 你得很大电流  价格高
直接用变压器简单可靠
还有 你的36v电压是多少频率的
别太高也别太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v 看电流  如果只是充电 无所谓 如果要用别的 最好用变压器  逆变器 你得很大电流  价格高
直接用变压器 ...

频率怎么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