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一块开关电源想改调压调流,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

楼主(2019-05-05):
请各位老师给个方案,谢谢啦

网友:
你还是直接买个可调电源吧。用开关电源改装得拼人品的。

网友:
至少先把电路图找到再说改装的事

网友:
加个DC_DC可调方便快捷,要是为了享受过程除外

网友:
3842方案的,改电压可调容易,改电流还是算了,工作量比较大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只 試過 一片板
你有 第二 第三片 PCB
你 哪來的  ,   我給你的

和您的第三张图是一样的,请问您有电路图吗。不过您的文字我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只 試過 一片板
你有 第二 第三片 PCB
你 哪來的  ,   我給你的

是这张

网友(2021-02-09):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网友(2021-12-25):
先绘制原理图吧!有了原理图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