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KLUDGAG1BD,ufs芯片,贴3268m上开不出来,求大神帮改参数

楼主(2019-05-05):
装大树家的sm3268m,插电脑可识别出是8ce,开卡失败,提示错误,询问大树说应该是芯片不支持,求大神改量产工具的参数帮开好这个U盘,需要这个芯片的什么资料我给查询贴到回帖上

网友A:
你这个不一定能开出来 或者能开一半也说不定 你这个好像是是个2die颗粒这个版本的工具Star_SM3268AB_R1229_Prescan那你去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一定能开出来 或者能开一半也说不定 你这个好像是是个2die颗粒这个版本的工具Star_SM3268AB_R1229_ ...

r1229量产失败,错误是3259inif什么的错误,大树说是芯片不支持

网友(2019-07-29):
我也量产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百度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wTp-iKOvdoM7F6nz1rh9Q
提取码:5hwn
内含(BD低格)(BE高格)(BD高格)这个工具可以量产,
送我上去,64的用BE,32的用BD

网友:
3268 写入波动很大,4K 表现也很差,可能这就是没有桥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