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明纬电源改装心得技术贴(高、低压),自主DIY交流区

楼主(2019-05-05):
新店开业0-50V  0-95V 可调电源明纬电子配件淘宝店: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21615848557.12.1a4818aeAgbpPI&id=591625103102

主推DIY改装套件、台湾明纬正品二手电源、交流转直流电路板、电解电容等电子产品。凡是坛友光顾小店都有优惠。。。

海岛五金商行原创成品大电流短路测试视屏: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E1MzgzNjU4M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开关源适配器通用路由监控5/12/15V电路板1/2/3/4/5/6/7/8/9/10A
淘宝店链接:
淘宝手机链接:
【二手台湾明纬开关电源S-350 27V改装可调0-30/50/95V 0-7/13教程】https://m.tb.cn/h.ecD8mky?sm=7c7a13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zkWfYYCkFT0¥后到淘

网友:
心动,就是不知道改起来会不会很难

网友:
如果维修用,最好买成品!

网友:
不错。电源 充电器。

楼主:
有需要的坛友们,请在旺旺上告知,有优惠的。

改装成功及测试电源的案例

网友A:
我改了只能调压不能调流,还是找不到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只能调压不能调流,还是找不到原因吗?

接线全接对了,该拆的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全接对了,该拆的都拆了

坛友你好,调流需要短接才能调的。取跟电线短接一下就行。如果充电的话电流调整到电池的0.1C,从小电压限制的电流开始起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坛友你好,调流需要短接才能调的。取跟电线短接一下就行。如果充电的话电流调整到电池的0.1C,从小电压限 ...

就是空载不能调电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线全接对了,该拆的都拆了

空载调电流,电压调在5v一下,3V左右,再调电流,不要调最大。
接负载(电饭锅,电水壶,电烙铁,电吹风机,)调电流不要调到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空载不能调电流了?

空载下哪里来的电流?怎么调?看来要加强理论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载调电流,电压调在5v一下,3V左右,再调电流,不要调最大。
接负载(电饭锅,电水壶,电烙铁,电吹风 ...

我接了电机调不了流,正负短接可以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空载不能调电流了?

这个电压电流表只能在有电流经过的情况下才显示电流,所以需要短路输出端。这个电源不是数控的,不能预显示和预调控电压和电流,只能在使用情况下调整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电流表只能在有电流经过的情况下才显示电流,所以需要短路输出端。这个电源不是数控的,不能预显 ...

那就是不可以给电瓶或电池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不可以给电瓶或电池充电了?

这种就是可以恒流恒压给电池充电的利器啊。你先短接调到0.1的电流,然后调到浮冲的电压,充电的过程是先小电压及限定的电流开始冲,慢慢的电压升高电流减小,一直冲到限制的浮冲电压为止,没有压差电流就为零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就是可以恒流恒压给电池充电的利器啊。你先短接调到0.1的电流,然后调到浮冲的电压,充电的过程是先 ...

电池充电调到0.1C电流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就是可以恒流恒压给电池充电的利器啊。你先短接调到0.1的电流,然后调到浮冲的电压,充电的过程是先 ...

如果没有限流的功能,直接调到浮冲的电压直接去冲的话。压差过大电流也会大,这样伤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不可以给电瓶或电池充电了?

电压和电流的关系你没有明白。
电压是并联可以实时测量的,电流是串联关系,当电源输出回路没有形成串联闭环路的话,是测量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空载不能调电流了?

空载调电流,如果不是数控的话,需要多接一块表,接在调流电位器中点,通过测量中点电压,对比16脚电位换算

楼主:
95V改装稳定带载实拍
72伏铝电池充电测试过程

95V稳定带载测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