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晒晒我的牧田白菜白光T12

楼主(2019-05-05):
牧田锂电钻电池座充加了个more大的白菜电路改装成恒温烙铁和充电器双功能。以后有空自己再用1毛钱的单片机加个自动休眠。

网友:
被窝操作系列?

网友:
这个厉害了,边钻眼边焊接,痛并快乐着

网友A:
充电器充电部分还正常吧

网友B:
大家都搞T12,不知道大焊点搞得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充电部分还正常吧

原充电功能正常使用不影响。里面空间大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搞T12,不知道大焊点搞得动吗?

我花280元直接买了台二手的205,从此不怕大焊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搞T12,不知道大焊点搞得动吗?

大焊点要用大的T12头,头子太小搞不动

网友:
T12搞大焊点显然没问题,但是问题是现在上好的T12并不白菜……

网友C:
最好别这么搞电池。牧田电池我有好几块。过年时不小心暴了一块,妹的。给吓疯了我。头发都烧掉一搓。。。。这玩意里面空间几乎没有,电池如果温度上升太快随便就把板给烧了,还来不及板上的保护就直接燃了。想起那天晚上,我那个去。就象是10个二T脚一只接一只轮着放,我擦。到处乱飞的,得亏没飞到我的电池堆里,不然我就见耶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别这么搞电池。牧田电池我有好几块。过年时不小心暴了一块,妹的。给吓疯了我。头发都烧掉一搓。。。。 ...

所以存档的电池注意安全啊

网友:
这个估计肯定少于18秒化锡。